stm32f103CT86加外部晶振有啥作用呀?

楼主(2021-04-21):
(无正文)

网友A:
STM32没有内部晶振,内部是RC振荡器。
HSI内部8MHz的RC振荡器的误差在1%左右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通常比用外部晶振要差上很多倍以上。

没所谓好坏之分,最重要的是根据应用场合,对时钟要求不高时也是可以用HSI的,毕竟他很便宜,要注意的是当用内部rc振荡器时,最高系统时钟的频率是达不到72MHz的。STM32的ISP就是用(HSI)内部RC振荡器

网友B:
stm32f103C8T6加外部晶振有啥作用呀? 外部晶振的精度比IC内部RC振荡电路要精准, 实时时钟32K晶振如果要求时间精度,还能自选温度补偿类型的晶振,代价是成本更高.   电路应用就是看各人的应用了, 丰简由人自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