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用pwm控制风扇的电路问题

楼主:
这里的电路图是温控风扇的一部分,有没有人知道这里的电源经过L1805和TIP122是有什么作用的啊,放大还是什么?

网友A(2021-04-21):
经过L7805,是将电源输入的9V~12C

网友A:
L7805:将电源输入9V~12V降变稳压至5V,给后端控制电路(MCU、光耦、DS1302)供电;
T1P122:达林顿管,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A:
L7805:作用是将输入的DC9V~12V,降稳压至5V,给后端电路供电;
T1P122:达林顿管,用以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B:
L7805稳定输出5v给需要5v电源的芯片供电,TIP122达林顿npn三极管,类似于普通npn三极管如1815等,只是它功率大些,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看来你需要好好学习硬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7805稳定输出5v给需要5v电源的芯片供电,TIP122达林顿npn三极管,类似于普通npn三极管如1815等,只是它功 ...

谢谢大佬,我电路实在太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7805:作用是将输入的DC9V~12V,降稳压至5V,给后端电路供电;
T1P122:达林顿管,用以增大驱动能力

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我电路实在太差了

基础差不要紧,学单片机可以看看 人人学会单片机的视频教程 多学学单片机硬件基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经过L7805,是将电源输入的9V~12C

LM7805是将9~12V电压转换为5V电压,但是7805转换电压测量是电压并不稳定,测量频率时并不是很稳定。

网友E:
TIP122的作用是能够将脉冲信号进行电压和电流放大L1805的作用应该也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