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代码与Proteus仿真

楼主:
该设计可实现步进电机的速度及角度控制,
并在LCD1602上显示速度和角度
还可以利用PCF8591采集到的的信号实现角度控制

相关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PCF8591.h"

/*******************************************************************************
* 设计名称: 两相步进电机
******************************************************************************/

unsigned char code FFW_X[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X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X[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X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W_Y[8]={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Y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Y[8]={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 //Y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Speed = 30,Direction = 1,X_Y = 0,stop = 1,mode = 0;
unsigned int k, temp;
int Angle = 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while(1)
        {
                temp = Read_PCF();                // 读取AD转换后的数字量
                PCF_Output(temp);                // DA转换,模拟量输出
                //将数字量转换为十进制,*100 + 0.5将小数转换为整数,便于显示和存储
                k = (float)temp * 5 / 256 * 100 + 0.5;        // 将得到的结果存入数组

                Key_Scan();
                if(mode == 0)Motor();
                if(mode == 1)
                {
                        Angle = k/61*45;
                        if(Angle >= 0)
                        {
                                        LCD1602_Location(2,7);
                                        LCD1602_Write_Num(Angle);
                                        if(X_Y==0)
                                                GPIO_MOTOR = FFW_Y[k/62];
                                        else
                                                GPIO_MOTOR = FFW_X[k/62];
                        }
                        Delay(20);
                }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Init_PCF();
        Init_LCD1602();
        LCD1602_Location(1,1);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Delay(1000);
        LCD1602_Clear();
        LCD1602_Location(1,1);
        LCD1602_write_word("Speed:");
        LCD1602_Write_Num(Speed);
        LCD1602_Location(2,1);
        LCD1602_write_word("Angle:");
        LCD1602_write_word("Null");
        LCD1602_Location(1,11);
        LCD1602_write_word("Stop");
        LCD1602_Location(2,12);
        LCD1602_write_word("X+");
        LCD1602_Location(2,15);
        LCD1602_write_word("O");
}
/*******************************************************************************
* 函 数 名: Motor
* 函数功能: 电机旋转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if(Speed>0)
        for(i=0;i<8;i++)
        {
                if(Direction==1&&X_Y==0&&stop==0)                 //正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W_Y[i];
                if(Direction==2&&X_Y==0&&stop==0)                 //反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Y[i];
                if(Direction==1&&X_Y!=0&&stop==0)                 //正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W_X[i];
                if(Direction==2&&X_Y!=0&&stop==0)                 //反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X[i];
                Delay(1000/Speed); //调节转速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t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按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_Scan(void)
{
        unsigned int i,j;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1==0)
                {
                        if(stop == 1)
                        {
                                stop=0;
                                LCD1602_Location(1,11);
                                LCD1602_write_word("Move");
                                LCD1602_Location(2,7);
                                LCD1602_write_word("Null");
                        }

                        else
                        {
                                stop=1;                                   //stop为控制电机停止的标志位,但它为1时,电机停止
                                LCD1602_Location(1,11);
                                LCD1602_write_word("Stop");
                        }
                }
                while((i<300)&&(K1==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2==0)
                {
                        Direction=1;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2时为正转
                        LCD1602_Location(2,13);
                        LCD1602_write_word("+");
                }
                while((i<200)&&(K2==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if(K3==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3==0)
                {
                        Direction=2;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2时为反转
                        LCD1602_Location(2,13);
                        LCD1602_write_word("-");
                }
                while((i<200)&&(K3==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if(K4==0)//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4==0)
                        {
                                if(Speed < 100)
                                Speed += 5;
                                LCD1602_Location(1,7);
                                LCD1602_Write_Num(Speed);
                        }
                while((i<200)&&(K4==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if(K5==0)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5==0)
                {
                        if(Speed > 0)
                        Speed -= 5;
                        LCD1602_Location(1,7);
                        LCD1602_Write_Num(Speed);
                }
                while((i<200)&&(K5==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6==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6==0)
                {
//           Direction=0;                                   //X_Y 电机的参数  X_Y=0为Y电机 X_Y=1为X电机
                        if(X_Y==0)                                   //当切换电机时,对Direction=0;对标志位清零,防止上个电机的转向影响本次所控电机
                        {
                                X_Y=1;
                                LCD1602_Location(2,12);
                                LCD1602_write_word("Y");
                        }
                        else
                        {
                                X_Y=0;
                                LCD1602_Location(2,12);
                                LCD1602_write_word("X");
                        }
                }
                while((i<400)&&(K6==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7==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7==0)
                {
                        if(Angle >= 0)
                        {
                                if(Direction==1&&stop==1)                 //正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
                                        if(j >= 8)j -= 8;
                                        Angle += 45;
                                        if(Angle >= 360)Angle -= 360;
                                        j++;
                                        LCD1602_Location(2,7);
                                        LCD1602_Write_Num(Angle);

                                        if(X_Y==0)
                                                GPIO_MOTOR = FFW_Y[j];
                                        else
                                                GPIO_MOTOR = FFW_X[j];
                                }

                                if(Direction==2&&stop==1)                 //反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
                                        if(j > 0)
                                        {
                                                Angle -= 45;
                                                if(Angle <= 0)Angle = 0;
                                                j--;
                                                LCD1602_Location(2,7);
                                                LCD1602_Write_Num(Angle);
                                                if(X_Y==0)
                                                        GPIO_MOTOR = FFW_Y[j];
                                                else
                                                        GPIO_MOTOR = FFW_X[j];
                                        }
                                        else
                                                j = 0;
                                }
                        }
                        Delay(20);
                }
                while((i<2000)&&(K7==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8==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8==0)
                {
                        mode = 1;
                        LCD1602_Location(2,15);
                        LCD1602_write_word("C");
                }
                while((i<500)&&(K8==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9==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9==0)
                {
                        mode = 0;
                        LCD1602_Location(2,15);
                        LCD1602_write_word("O");
                }
                while((i<500)&&(K9==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

网友A(2022-01-06):
没有proteus文件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