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风扇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1-04-21):
这是温控风扇原理图的一部分,本人硬件基础太差了,这里的P521作用不太懂,是通过单片机发射不同的pwm波来控制左边电机的电压吗?希望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既然用到了光耦隔离 就不应该共地。

网友B:
我感觉是电气隔离和稳压

网友C:
光耦两端电压不同,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信号的电平转换,
调节PWM的占空比是可以调节输出功率的。

网友D:
就是电气隔离的作用,风扇里边有线圈,突然开启关闭都会产生很强电压,电气隔离防止击穿,U6相当于风扇控制信号的输入端,复合管TIP122是为了增大驱动

网友E:
是的,从电路上看是用来控制风扇开关的,正常来说就是PWM控制,用光耦同时起到隔离作用,建议J4风扇输入端拉个大一点的铝电解电容,风扇的干扰会小很多。

网友F:
起到隔离电平转换作用

网友G:
我觉得是光耦两端电压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信号的电平转换,调节PWM的占空比也应该是可以调节输出功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既然用到了光耦隔离 就不应该共地。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敢下定论,光图片这里不能判断出他驱动部分共地的情况,光耦发光二极管回路看不到,驱动控制芯片的地也没有看见,说不定他用5v隔离电源模块呢?其他地方说不定有+5v的网络标号。
你可能是看了DS1302没有隔离,你才下了定论。

网友I:
隔离,防止电机的反冲电压击毁单片机

网友J:
光耦的2脚接受来自单片机I/O口的高低电平控制,打开关闭风扇的动作,但电路加了光耦也是白加,根本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