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单片机+红外+光敏模块操控步进电机,现在光敏自动控制出了点问题,求大佬

楼主(2021-04-21):
步进电机用的是ULN2003模块,光敏模块是LM393通过比较光敏电阻和变阻器的阻值,输出0,1信号。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开始光敏信号输入为1,电动机正转,光敏信号变为0时,电动机不反转。反之如果一开始为0,电机反转,改变光敏信号无反应。我觉着应该是光敏程序出了问题,光敏程序在下面117行求大佬指点。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light=P2^3;//定义光敏模块信号输入口为P3-5
sbit upswitch=P2^0;//定义上行程开关为s4
sbit downswitch=P2^1;//定义下行程开关为s2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处理OK,接收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定义ircord是4个数组构成的数字
unsigned char irdata[33];//定义irdata是33个b组成的数据,
unsigned char nt[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顺时针旋转
unsigned char st[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逆时针旋转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系统延时用于四步电机控制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头码的持续时间的范围,33(8.448ms)<63(16.128ms),
                        i=0;
                    irdata[ 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33是33位的意思,包括32位的数据和一位的头码。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装初值
  TL0=0x00;
  ET0=1;    //开中断
  TR0=1;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void stepperdown()//四相步进电机逆时针转
{
//  delay(10);加上就变成点动了
  while(1)
{
int i=0;
for(i=0;i<8;i++)
   {
  P1=nt[ i];
  delay(2);//delay2这个时间差不多合适<2无法运行
   }
if(IR==0) //事实证明可行
{
  break;
}
}
}

void stepperup()//四相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
{
  while(1)
{
int i=0;
for(i=0;i<8;i++)
   {
  P1=st[ i];
  delay(2);//delay2这个时间差不多合适<2无法运行
   }
if(IR==0) //事实证明可行
{
  break;
}
}
}
void stepperstop()
{
P1=0x00;
}

/*光敏自动控制模式*/
void lightmod()        //现在的问题:只走一个程序其他if语句完全没用
{
while(1)
{ if(light==1)
    {
          stepperup();
        }
   if(light==0)
   {
           stepperdown();
   }

   if(IR==0) //事实证明可行
   {
     break;
   }
}
}

/*原键值处理*/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P1=0x00;//初始化p1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前两个是用户码,最后一个是反码,第三个才是真正的数据码。
                 {
                         case 0x45:stepperdown();break;//- 按下遥控器上面0-9的按键,led亮起相应的数值
                         case 0x47:stepperup();break;//+
                         case 0x46:stepperstop();break;
                         case 0x09:lightmod();break;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红外码值处理*/
void Ir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分析出那些是1那些是0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前导码没数据,从第二个开始,就是用户码开始。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for语句:先执行j=1;在执行j<=8,为真则继续执行,否则结束执行;执行完循环体后执行j++,重复执行执行循环和j++直到j<=8为假
         {
          cord=irdata[k]; //
          if(cord>7)  //低电平下降沿到下一个下降沿的宽度是0.56+0.565=1.125ms,高电平则是0.56+1.69=2.25ms,同样我们也给出一个范围用于区分它们,可以这样识别 (1.125ms + 2.25ms )/ 2=1.68ms,
                       //大于1.68为高,小于1.68为低。
                                  //假设使用12M晶振 定时器的单位数值时1us,使用8位定时器自动重装,将得到每个定时周期0.256ms的时长, 1.68/0.256=6.59,约等于7.也就是 定时器0计数次数。
            value|=0x80;//最高位就给1,
                        if(j<8)
                    {
                         value>>=1;
                        }
           k++;
         }
     IRcord[ 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

楼主:
过段时间把源码会分享出来,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7-06):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light=P2^3;//定义光敏模块信号输入口为P3-5
sbit upswitch=P3^4;//定义上行程开关为s4
sbit downswitch=P3^5;//定义下行程开关为s2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ENA=P1^4;
sbit ENB=P1^5;//定义l298n引脚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处理OK,接收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定义ircord是4个数组构成的数字
unsigned char irdata[33];//定义irdata是33个b组成的数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系统延时用于四步电机控制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头码的持续时间的范围,33(8.448ms)<63(16.128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33是33位的意思,包括32位的数据和一位的头码。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装初值
  TL0=0x00;
  ET0=1;    //开中断
  TR0=1;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直流电机控制部分*/
void nishizhen()//电机逆时针转动
{
while(1)
{
  ENA=1;
  if(downswitch==1)
  {
   IN1=1;
   IN2=0;
   IN3=1;
   IN4=0;
  }
   if(downswitch!=1)
  {
   IN1=0;
   IN2=0;
   IN3=0;
   IN4=0;
  }
  if(IR==0)
  {
   break;
  }
}
}

void shunshizhen()//电机顺时针转动
{
while(1)
{
  ENA=1;
  if(downswitch==1)
  {
   IN1=0;
   IN2=1;
   IN3=0;
   IN4=1;
  }
   if(downswitch!=1)
  {
   IN1=0;
   IN2=0;
   IN3=0;
   IN4=0;
  }
  if(IR==0)
  {
   break;
  }
}
}

void motorstop()
{
   IN1=0;
   IN2=0;
   IN3=0;
   IN4=0;
}

/*光敏自动控制模式*/
void lightmod()        //现在的问题:只走up程序else语句完全没用
{
// if(light==1&&downswitch==1)//如果光敏模块输出1亮且下限位开关不触发(限位器平常为高电位,触发后为低电位)
//  {
  while(1)                   //循环执行
    {
        if(light==1&&downswitch==1)        //再次确定
           {
           IN1=0;
       IN2=1;
       IN3=0;
       IN4=1;
          if(IR==0) //有其他红外按键命令来就中断
      break;
          }
          if(light==0&&upswitch==1)//如果光照变暗反转
           {
         IN1=1;
     IN2=0;
     IN3=1;
      IN4=0;
          if(IR==0) //有其他红外按键命令来就中断
      break;
       }
         }
}
/*原键值处理*/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P1=0x00;//初始化p1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前两个是用户码,最后一个是反码,第三个才是真正的数据码。
                 {
                         case 0x45:nishizhen();break;//- 按下遥控器上面0-9的按键,led亮起相应的数值
                         case 0x47:shunshizhen();break;//+
                         case 0x46:motorstop();break;
                         case 0x09:lightmod();break;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红外码值处理*/
void Ir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分析出那些是1那些是0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前导码没数据,从第二个开始,就是用户码开始。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for语句:先执行j=1;在执行j<=8,为真则继续执行,否则结束执行;执行完循环体后执行j++,重复执行执行循环和j++直到j<=8为假
         {
          cord=irdata[k]; //
          if(cord>7)  //低电平下降沿到下一个下降沿的宽度是0.56+0.565=1.125ms,高电平则是0.56+1.69=2.25ms,同样我们也给出一个范围用于区分它们,可以这样识别 (1.125ms + 2.25ms )/ 2=1.68ms,
                       //大于1.68为高,小于1.68为低。
                                  //假设使用12M晶振 定时器的单位数值时1us,使用8位定时器自动重装,将得到每个定时周期0.256ms的时长, 1.68/0.256=6.59,约等于7.也就是 定时器0计数次数。
            value|=0x80;//最高位就给1,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P1=0x0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网友A:
原理图放上来岂不是更完美

网友B:
在函数里用while(1)是什么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