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S3DH初始化超24M晶振无法读取,单片机用的是stc8a的

楼主(2021-04-21):
请问为什么主频设置在24M以下都是可以正常读出数据的,但在设置30M主频的时候数据读不出来了?

网友A:
频率高的话运行速度就快啊,通信就异常了,需要修改程序的延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的话运行速度就快啊,通信就异常了,需要修改程序的延迟时间。

我是iic通信的 我把程序的延时时间都调长了 但是还是读不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