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定时器制作方法(不用数码管,而是使用液晶面板怎么做)

楼主:
用4寸或者5寸的液晶面板(尺寸没有要求),需要实现如下功能:1:定时器需要两个按键,触发按键和模式切换按键
2:按下模式切换按键,可在面板中显示不同的操作模式(顺序显示),每一种模式下有不同的步骤,每一个步骤中有固定的倒计时时间, 按下倒计时触发按键后,可以按照步骤1、步骤2等依次往下执行直至倒计时结束,但要求每一个步骤结束后有提示音(比如步骤1倒计时设置为1分钟,倒计时到0:00后有提示音,提示音结束后直接进入步骤2倒计时,直至所有步骤都结束

网友A(2021-04-26):
都这么高级的界面了,怎么着计时的时长也是随意可调的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高级的界面了,怎么着计时的时长也是随意可调的撒

定时时间能自行调节固然好,当然将定时时间设置成固定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