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于51单片机h桥驱动电路如何改成驱动芯片电路

楼主(2021-04-21):
接线和程序怎么改

网友A:
区别不大,只是电压,功率不同而已,程序原则上无需改动

网友B:
芯片驱动只需要控制2个脚正转和反转。

网友C:
把h桥整体去掉,换成芯片就可以了,注意电压和特殊端口,比如调节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不大,只是电压,功率不同而已,程序原则上无需改动

能帮忙一下吗

网友D:
直接买一个L298N的模块,送资料,多简单。

网友E:
芯片驱动只需要控制2个脚正转和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