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琴音乐盒源代码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1-04-21):
   免费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弄的电子琴音乐盒。
  这是一个带自己DIY设计按键的音乐盒,一共有8个按键,其中7个是对应音乐音符1,2,3,4,5,6,7的按键,最后一个是集播放音乐和切换音乐的多功能按键。还有一个LED数码管,用于显示按键的键值,通过数值变化更好地确定系统是否响应。系统有一个蜂鸣器用于播放程序设定好的歌曲。

k1~k7是用于自己DIY的电子琴按键,分别对应音乐中不同的7个音符。

播放音乐的实际电路图,仿真软件下用别的部件替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main.h"

sbit BeepIO = P2^7; //定义音频输出管脚
sbit KEY1 = P1^0; //按键1 do
sbit KEY2 = P1^1; //按键2 re
sbit KEY3 = P1^2; //按键3 mi
sbit KEY4 = P1^3; //按键4 fa
sbit KEY5 = P1^4; //按键5 sol
sbit KEY6 = P1^5; //按键6 la
sbit KEY7 = P1^6; //按键7 si
sbit KEY8 = P1^7; //按键8 音乐切换
uchar music=0;
uchar n=0;
uchar n1=0;
uchar n2=0;
uchar n3=0;
uchar key=0;
char temp1,temp2; //存放初值的中间变量

uchar code music_dat[][2]= //校歌《蔚蓝之歌》音乐数据
{
3,4, 3,4, 2,4, 1,4, //第一节
2,6, 2,2, 1,4, 8,6, //第二节
0,4, 9,2, 10,2, 1,4, 2,4, //第三节
3,4, 3,2, 2,4, 1,4, 5,16, //第四节
6,6, 6,2, 5,4, 3,4, 2,2, 2,2, 1,4, 10,4, 9,6, //第五节
0,2, 8,2, 9,2, 1,2, 9,4, 3,4, //第六节
2,6, 2,2, 2,4, 1,4, 8,16, //第七节
0XFF //结束
};

uchar code music_dat1[][2]= //小苹果
{
1,2, 1,2, 2,4, 1,4, 4,4, 3,8, //第一节
1,2, 1,2, 2,4, 1,4, 5,4, 4,8, //第二节
1,2, 1,2, 8,4, 6,4, 4,4, 3,4, 2,4, //第三节
7,2, 7,2, 6,4, 4,4, 5,4, 4,8, //第四节
0XFF //结束
};

uchar code music_dat2[][2]= //铃儿响叮当音乐数据
{
6,2, 6,2, 6,4, 6,2, 6,2, 6,4, //第一节
6,2, 8,2, 4,3, 5,1, 6,8, //第二节
7,2, 7,2, 7,3, 7,1, 7,2, 6,2, 6,2, 6,1, 6,1, //第三节
6,2, 5,2, 5,2, 4,2, 5,4, 8,4, //第四节
6,2, 6,2, 6,4, 6,2, 6,2, 6,4, //第五节
6,2, 8,2, 4,3, 5,1, 6,8, //第六节
7,2, 7,2, 7,3, 7,1, 7,2, 6,2, 6,2, 6,1, 6,1, //第七节
8,2, 8,2, 7,2, 5,2, 4,6, //第八节
0XFF //结束
};

uchar code music_dat3[][2]= //音乐数据
{
6,4,4,4,5,4,2,4,6,2,5,2,4,2,5,2,2,4,6,4,4,4,5,4,5,2,5,2,8,2,6,2,3,4,4,4,4,1,3,1,
2,4,3,2,4,2,5,4,1,4,9,2,8,2,6,4,6,4,5,2,4,4,5,2,6,2,5,4,1,4,2,4,2,1,4,1,2,4,
0XFF //结束
};

uint code table[]={ //数组存放的数据是各个音调的初始值
0Xfc,0X8e,0Xfc,0Xed,0Xfd,0X43,0Xfd,0X6a,0Xfd,0Xb3,0Xfd,0Xf3,0Xfe,0X2d,0Xfb,0X00,0Xfb,0X8c,0Xfc,0X0e};
unsigned int code table1[12]={ //这个数组里存放的是1-7的音调的初始值
0xfc5b,0xfc8e,0xfced,0xfd43,0xfd6a,0xfdb3,0xfdf3,0xfe2d,0xfb00,0xfb8c,0xfcc0e,0xfb68
};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int i;
z++;
while(--z)
{
for(i=11502;i;i--);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0];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1];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1==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1;
P2=        0X06 ;//
}
if(KEY2==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2];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3];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2==0); //等待松手
TR0=1;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2;
P2=        0X5B ;//
}
if(KEY3==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4];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5];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3==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3;
P2=        0X4F ;//
}
if(KEY4==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6];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7];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4==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4;
P2=        0X66 ;//
}
if(KEY5==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8];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9];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5==0); //等待松手
TR0=1; //按键松手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5;
P2=        0X6D;
}
if(KEY6==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10];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11];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6==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6;
P2=        0X7D;
}
if(KEY7==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12];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13];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7==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7;
P2=        0X07;
}
if(KEY8 == 0)
{delay(5);
if(KEY8 == 0)
{        P2=0X6F;//
while(!KEY8);
music++;
if(music == 5)
{
music = 0;
}
key = 8;
}
}
TR0=0; //计时器停止,也就是停止放音
}
void systimer0_init(void)
{
TMOD |=0x01;//设置为1时用或(|)
TMOD &=0xfd;//设置为0时用与(&)
EA = 1;
ET0 = 1;
TR0 = 1;
}
#if 0
void DisPlay(void) //显示
{
switch(a)
{
case 0: P0=        0XC0;break;
case 1:        P0=        0XF9;break;
case 2:        P0=        0XA4;break;
case 3:        P0=        0XB0;break;
case 4:        P0=        0X99;break;
case 5:        P0=        0X92;break;
case 6:        P0=        0X83;break;
case 7:        P0=        0XF8;break;
default: P0=0X98;break;
}
}
#endif
void main()
{
BeepIO=0;
systimer0_init();
while(1)
{
BeepIO=1;
key_scan();
if(music > 0)
{
key = 0;
if(music == 1)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n][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n][0]]%256;
TR0=1; //音乐开始
delay100ms(music_dat[n][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n][0]==0xff)
{
n=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if(music == 4)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1[n1][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1[n1][0]]%256;
TR0=1; //音乐开始
delay100ms(music_dat1[n1][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1++;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1[n1][0]==0xff)
{
n1=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if(music == 3)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2[n2][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2[n2][0]]%256;
TR0=1; //音乐开始
delay100ms(music_dat2[n2][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2++;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2[n2][0]==0xff)
{
n2=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if(music == 2)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3[n3][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3[n3][0]]%256;
TR0=1; //音乐开始
delay100ms(music_dat3[n3][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3++;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3[n3][0]==0xff)
{
n3=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
}
}
else
{
TR0=0;
TR1=0;
BeepIO = 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music == 1)
{
TH0=table1[music_dat[n][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n][0]]%256;
}
else if(music == 4)
{
TH0=table1[music_dat1[n1][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1[n1][0]]%256;
}
else if(music == 3)
{
TH0=table1[music_dat2[n2][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2[n2][0]]%256;
}
else if(music == 2)
{
TH0=table1[music_dat3[n3][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3[n3][0]]%256;
}
else
{
TH0=temp1;
TL0=temp2;
}
BeepIO=~BeepIO; //不断取反得到相应的音调
}

网友A(2021-12-16):
注释有点不懂

网友B(2022-04-05):
你好!我需要按下一个键发出三个音调,每个音调间隔2S,该怎么改呢?求告知

网友C:
很有技术含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