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将红外倒车雷达与这个开发板结合使用吗

楼主:
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A(2021-04-21):
红外雷达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呢,如果是简单的数字或者模拟信号,那么直接将输出(可能需要隔离转换什么的)连到单片对应机引脚就可以读取。如果雷达已经封装好了某通信协议,那就按照通信协议来即可,前提是单片机支持这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