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功能数字时钟程序,可显示时分秒,可定闹钟

楼主(2021-04-21):
附带c代码和仿真图
#include "main.h"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 = 0;
        for(;time>0;time--)        //执行空语句,消耗CPU时间。
        for(j=0;j<125;j++);
}

void main(void)
{
        //时分秒初始化
        m_shi=num/10;
        m_ge=num%10;
        f_shi=f/10;
        f_ge=f%10;
        h_shi=h/10;
        h_ge=h%10;

        //初始化定时器1和定时器0
        TMOD=0x10;

        //设置定时器溢出值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开总中断
        EA=1;

        //开启定时器中断
        ET1=1;

        //开启定时器
        TR1=1;

        //开外部中断0
        EX0 = 1;

        //设置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为下降沿
        IT0 = 1;

        while(1)
        {
                if (key1 == 0)
                {
                        //按键松手检测
                        while (key1 == 0);
                        mode++;

                        Beep = 1;
                        flag = 0;

                        if (mode == 3)
                        {
                                //刷新数值并显示
                                m_shi=alarm_num/10;
                                m_ge=alarm_num%10;
                                f_shi=alarm_f/10;
                                f_ge=alarm_f%10;
                                h_shi=alarm_h/10;
                                h_ge=alarm_h%10;
                        }
                        else
                        {
                                //刷新数值并显示
                                m_shi=num/10;
                                m_ge=num%10;
                                f_shi=f/10;
                                f_ge=f%10;
                                h_shi=h/10;
                                h_ge=h%10;
                        }

                        if (mode == 4)
                        {
                                mode = 1;
                        }
                }

                if (mode == 1)//时钟模式
                {
                        display();
                }

                //调试模式
                if (mode == 2)
                {
                        adjust_time();
                }

                //设置闹钟
                if(mode == 3)
                {
                        adjust_alarm();
                }

                //打开闹钟
                if ((alarm_num == num) && (alarm_f == f) && (alarm_h == h))
                {
                        //num2 = 0;
                          alarm_clock = 1;
                }

                //关闭闹钟
                if (alarm_clock == 0)
                {
                        Beep = 1;
                }
        }
}
void display(void)
{
        //把时的十位送到P0端口
        duang_clk = 1; //开启573锁存引脚
        P0=LED[h_shi];
        delay(1);
        duang_clk = 0; //关闭573锁存引脚

        //调时闪烁
        if (flag == 1)
        {
                if (ok == 0)
                {
                        wei_clk = 1;
                        P0=0xfe;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else
                {
                        wei_clk = 1;
                        P0=0xff;
                        wei_clk = 0;
                }
        }
        else
        {
                wei_clk = 1;
                P0=0xfe;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把时的个位送到P0端口
        duang_clk = 1;
        P0=LED[h_ge];
        delay(1);
        duang_clk = 0;

        //调时闪烁
        if (flag == 1)
        {
                if (ok == 0)
                {
                        wei_clk = 1;
                        P0=0xfd;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else
                {
                        wei_clk = 1;
                        P0=0xff;
                        wei_clk = 0;
                }
        }
        else
        {
                wei_clk = 1;
                P0=0xfd;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
        duang_clk = 1;
        P0=LED[10];
        delay(1);
        duang_clk = 0;

        wei_clk = 1;
        P0=0xfb;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把分的十位到P0端口
        duang_clk = 1;
        P0=LED[f_shi];
        delay(1);
        duang_clk = 0;

        //调分闪烁
        if (flag == 2)
        {
                if (ok == 0)
                {
                        wei_clk = 1;
                        P0=0xf7;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else
                {
                        wei_clk = 1;
                        P0=0xff;
                        wei_clk = 0;
                }
        }
        else
        {
                wei_clk = 1;
                P0=0xf7;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把分的个位送到P0端口
        duang_clk = 1;
        P0=LED[f_ge];
        delay(1);
        duang_clk = 0;

        //调分闪烁
        if (flag == 2)
        {
                if (ok == 0)
                {
                        wei_clk = 1;
                        P0=0xef;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else
                {
                        wei_clk = 1;
                        P0=0xff;
                        wei_clk = 0;
                }
        }
        else
        {
                wei_clk = 1;
                P0=0xef;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
        duang_clk = 1;
        P0=LED[10];
        delay(1);
        duang_clk = 0;

        wei_clk = 1;
        P0=0xdf;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把秒的十位到P0端口
        duang_clk = 1;
        P0=LED[m_shi];
        delay(1);
        duang_clk = 0;

        if (flag == 3)
        {
                if (ok == 0)
                {
                        wei_clk = 1;
                        P0=0xbf;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else
                {
                        wei_clk = 1;
                        P0=0xff;
                        wei_clk = 0;
                }
        }
        else//调秒闪烁
        {
                wei_clk = 1;
                P0=0xbf;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把秒的个位送到P0端口
        duang_clk = 1;
        P0=LED[m_ge];
        delay(1);
        duang_clk = 0;
        //调秒闪烁
        if (flag == 3)
        {
                if (ok == 0)
                {
                        wei_clk = 1;
                        P0=0x7f;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else
                {
                        wei_clk = 1;
                        P0=0xff;
                        wei_clk = 0;
                }
        }
        else
        {
                wei_clk = 1;
                P0=0x7f;
                delay(1);
                P0=0xff;
                wei_clk = 0;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50ms进入一次中断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重装载定时器1的初始值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没20ms加一次
        num2++;

        //闹钟响
        if (alarm_clock == 1)
        {
                if (num2 % 20 == 0)
                {
                        alarm_clock_counte++;
                        Beep = !Beep;
                        if (alarm_clock_counte == 7)
                        {
                                Beep = 1;
                                alarm_clock_counte=0;
                                alarm_clock = 0;
                        }
                }
        }

        if (num2 % 10 == 0)
        {
                ok = !ok;
        }

        //50ms * 20 = 1s
        if(num2==20)
        {
                //清零
                num2=0;

                   //只有在走时模式秒钟才动作
                if (mode == 1)
                {
                        //秒计数加1
                        num++;

                        //更新数值
                        m_shi=num/10;
                        m_ge=num%10;
                }

                //1s * 60 = 60s = 1分钟
                if(num==60)
                {
                        //清零
                        num=0;

                        //分计数加1
                        f++;

                        //更新数值
                        m_shi=num/10;
                        m_ge=num%10;
                        f_shi=f/10;
                        f_ge=f%10;

                        //1分钟 * 60 = 1小时
                        if (f == 60)
                        {
                                //清零
                                f = 0;

                                //时计数加1
                                h++;

                                //更新数值
                                f_shi=f/10;
                                f_ge=f%10;
                                h_shi=h/10;
                                h_ge=h%10;

                                //1小时 * 24 = 1天
                                if (h == 24)
                                {
                                        //清零
                                        h = 0;

                                        //更新数值
                                        h_shi=h/10;
                                        h_ge=h%10;
                                }
                        }
                }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alarm_clock = 0;
        Beep = 1;
}

//调时间
void adjust_time(void)
{
        if (key2 == 0)
        {
                //按键松手检测
                while (key2 == 0);
                flag++;
                if(flag == 4)
                {
                        flag = 1;
                }
        }

        if (flag == 1)
        {
                if (key3 == 0)
                {
                        while (key3 == 0);
                        h++;
                        if (h == 24)
                        {
                                h=0;
                        }
                }

                if (key5 == 0)
                {
                        while (key5 == 0);
                        h--;
                        if (h == -1)
                        {
                                h=23;
                        }
                }
        }

        if (flag == 2)
        {
                if (key3 == 0)
                {
                        while (key3 == 0);
                        f++;
                        if (f == 60)
                        {
                                f=0;
                        }
                }

                if (key5 == 0)
                {
                        while (key5 == 0);
                        f--;
                        if (f == -1)
                        {
                                f=59;
                        }
                }
        }

        if (flag == 3)
        {
                if (key3 == 0)
                {
                        while (key3 == 0);
                        num++;
                        if (num == 60)
                        {
                                num=0;
                        }
                }

                if (key5 == 0)
                {
                        while (key5 == 0);
                        num--;
                        if (num == -1)
                        {
                                num=59;
                        }
                }
        }

        //刷新数值并显示
        m_shi=num/10;
        m_ge=num%10;
        f_shi=f/10;
        f_ge=f%10;
        h_shi=h/10;
        h_ge=h%10;
        display();
}

void adjust_alarm(void)
{
        if (key2 == 0)
        {
                //按键松手检测
                while (key2 == 0);
                flag++;
                if(flag == 4)
                {
                        flag = 1;
                }
        }

        if (flag == 1)
        {
                if (key3 == 0)
                {
                        while (key3 == 0);
                        alarm_h++;
                        if (alarm_h == 24)
                        {
                                alarm_h=0;
                        }
                }

                if (key5 == 0)
                {
                        while (key5 == 0);
                        alarm_h--;
                        if (alarm_h == -1)
                        {
                                alarm_h=23;
                        }
                }
        }

        if (flag == 2)
        {
                if (key3 == 0)
                {
                        while (key3 == 0);
                        alarm_f++;
                        if (alarm_f == 60)
                        {
                                alarm_f=0;
                        }
                }

                if (key5 == 0)
                {
                        while (key5 == 0);
                        alarm_f--;
                        if (alarm_f == -1)
                        {
                                alarm_f=59;
                        }
                }
        }

        if (flag == 3)
        {
                if (key3 == 0)
                {
                        while (key3 == 0);
                        alarm_num++;
                        if (alarm_num == 60)
                        {
                                alarm_num=0;
                        }
                }

                if (key5 == 0)
                {
                        while (key5 == 0);
                        alarm_num--;
                        if (alarm_num == -1)
                        {
                                alarm_num=59;
                        }
                }
        }

        //刷新数值并显示
        m_shi=alarm_num/10;
        m_ge=alarm_num%10;
        f_shi=alarm_f/10;
        f_ge=alarm_f%10;
        h_shi=alarm_h/10;
        h_ge=alarm_h%10;
        display();
}

网友A(2021-07-01):
有没有比较清楚的仿真图

网友B(2021-10-22):
可以发一下仿真文件吗?谢谢

网友C(2021-11-28):
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几行程序吗

网友D:
楼主,有没有仿真文件呀

网友E(2022-05-10):
还缺少变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