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单片机程序可以调节led灯的亮起的时间或者可以调节小灯l亮度

楼主(2021-04-21):
有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ü?¨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oì
sbit IRIN=P3^2;
sbit led=P3^7;
uchar IrValue[4];

uchar flag=0;
uchar mode=0;
uchar light;
char k;
uint count;
uint time;

void init()
{
    EA=1;
    ET0=1;
    TMOD=0x01;                /
    TR0=1;
    EX0=1;
    I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k=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3;y>0;y--);
}

void key1()
{
    if(k1==0)

        delay(36);
        if(k1==0)
        {
            if(mode==0)
            {
                mode=1;
            }
            else
            {
                mode=0;
            }
            if(flag==1)
            {
                P2=0xff;
                flag=0;
            }
            while(!k1);
        }
    }
}

void key2()
{
    if(k2==0)
    {
        delay(36);
        if(k2==0)
        {
            if(flag==0)
            {
                flag=1;
            }
            else
            {
                flag=0;
                k=9;
            }
            while(!k2);
        }
    }
}

void key3()
{
    if(k3==0)
    {
        delay(36);
        if(k3==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light=1;
            count=0;
            k++;
            if(k>8) k=8;
            while(!k3);
        }
    }
}
void key4()
{
    if(k4==0)
    {
        delay(36);
        if(k4==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light=1;
            count=0;
            k--;
            if(k<0) k=0;
            while(!k4);
        }
    }
}
void  keyscan()
{
    uint i,j;
        key2();
    if(k==9)
    {
        P2=0xff;
        k=0;
    }
    if(flag!=0)
    {
        key3();
          key4();
           switch(k)
           {
            case 0:{P2=0;break;}
            case 1:{P2=0X55;break;}
            case 2:{P2=0XAA;break;}
            case 3:{P2=0X0F;break;}
            case 4:{P2=0XF0;break;}
            case 5:{
                    if(light==1)
                    {
                        P2=0xf0;
                    }
                    if(k!=5||mode!=0) break;
                    if(light==0)
                    {
                        P2=0x0f;
                    }
                        key2();
                    if(k==9)
                    {
                        P2=0xff;
                        break;
                    }
                    if(k!=5||mode!=0) break;
                    break;
                    }
            case 6:{
                        P2=0XFE;
                        for(j=0;j<8;j++)
                        {
                            for(i=0;i<5700;i++)
                            {

                                key1();
                                key2();
                                key3();
                                key4();
                                if(k!=6||mode!=0) break;
                            }
                            P2=_crol_(P2,1);
                        if(k!=6||mode!=0) break;
                        }
                        break;
                    }
            case 7:    {
                          if(light==1)
                        {
                            P2=0x55;
                        }
                        if(k!=7||mode!=0) break;
                        if(light==0)
                        {
                            P2=0xaa;
                        }
                        if(k!=7||mode!=0) break;
                        break;
                    }
            case 8:{
                         if(light==1)
                        {
                            P2=0;
                        }
                        if(k!=8||mode!=0) break;
                        if(light==0)
                        {
                            P2=0xff;
                        }
                        break;
                }
            }
    }
}

void  Irkeyscan()
{
    uint i,j;
    if(k==9)
    {
        P2=0xff;
        k=0;
    }
    if(flag!=0)
    {
           switch(k)
           {
            case 0:{P2=0;break;}
            case 1:{P2=0X55;break;}
            case 2:{P2=0XAA;break;}
            case 3:{P2=0X0F;break;}
            case 4:{P2=0XF0;break;}
            case 5:{
                    if(light==1)
                    {
                        P2=0xf0;
                    }
                    if(k!=5||mode!=1) break;
                    if(light==0)
                    {
                        P2=0x0f;
                    }
                    if(k==9)
                    {
                        P2=0xff;
                        break;
                    }
                    if(k!=5||mode!=1)  break;
                    key1();
                    break;
                    }
            case 6:{
                        P2=0Xfe;
                        for(j=0;j<8;j++)
                        {
                            for(i=0;i<10000;i++)
                        {
                            key1();
                            if(k!=6||mode!=1)  break;
                        }
                            P2=_crol_(P2,1);
                        }
                        key1();
                        break;
                    }
            case 7:    {
                          if(light==1)
                        {
                            P2=0x55;
                        }
                        if(k!=7||mode!=1)  break;
                        key1();
                        if(light==0)
                        {
                            P2=0xaa;
                        }
                        if(k!=7||mode!=1)  break;
                        break;
                    }
            case 8:{
                         if(light==1)
                        {
                            P2=0;
                        }
                        key1();
                        if(k!=8||mode!=1)  break;
                        if(light==0)
                        {
                            P2=0xff;
                        }
                        break;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1();
        if(mode==0)
        {
            keyscan();
            led=1;
        }
        else
        {
            led=0;
            Irkeyscan();
        }

    }
}
void IrRead() interrupt 0
{
    uchar a,b;
    uint err;
    time=0;
    delay(7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
            for(a=0;a<4;a++)
            {
                for(b=0;b<8;b++)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a]>>=1;
                    if(time>=8)
                    {
                        IrValue[a]|=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if(IrValue[2]==0x0c)
        {
            if(flag==0)
            {
                flag=1;
                k=0;
            }
            else
            {
                flag=0;
                P1=0xff;
                k=9;
            }
        }
        if(IrValue[2]==0x18)
        {
            k++;
            if(k>8)
                k=8;
        }
        if(IrValue[2]==0x5E)
        {
            k--;
            if(k<=0)
                k=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0&&count>0)
       {
           light=1;
       }
       if(count>=10&&count<20)
       {
           light=0;
       }
       if(count==20)
       {
           count=0;
       }
}

网友A:
亮起时间?你想要它什么时候亮都行,只要你的定时器不跑飞20小时后亮都行,改变亮度参照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起时间?你想要它什么时候亮都行,只要你的定时器不跑飞20小时后亮都行,改变亮度参照pwm

我实物已经好了,没有pwm,就是想着怎样不加元器件可以改变亮度或者流水灯的闪烁持续时间

网友B:
pwm不是硬件是软件,中文名脉宽调制,使用定时器很容易实现
闪烁时间也是定时器解决。如果硬件定时器资源不够可以自己写软件定时器。能达到效果就行。

网友C:
没有PWM,多用1个定时器,
例如: 数码管动态扫描1ms定时器 ,
加个10us定时器。1个变量标志位就可以.
1ms/10us=100 级亮度.

网友D:
调整占空比就可以调整亮度 PWM=0 全灭 PWM=0.5 中等亮度 PWM=1 最亮

网友E:
用PWM加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PWM,多用1个定时器,
例如: 数码管动态扫描1ms定时器 ,
加个10us定时器。1个变量标志位就可以.

还需要加按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PWM,多用1个定时器,
例如: 数码管动态扫描1ms定时器 ,
加个10us定时器。1个变量标志位就可以.

那如果再控制灯的闪烁时间是不是还要再添加两个定时器来控制,比如一个定时器让他亮一秒,另一个让他灭1.5秒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