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字符为什么会自动换行?

楼主:
为什么发一个字符就自己换行了?仿真的虚拟串口没有换行。
/*******************************************************************************
* 实验名                           :温度显示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1602显示温度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uchar CNCHAR[20] = "Temp:";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SBUF = '0'+datas[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
        SBUF = '0'+datas[3];//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
        SBUF = '0'+datas[4];//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SBUF=0X0A; //换行
        SBUF=0X0D;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D;
        TR1=1;
}

网友A(2021-04-21):
串口发完一字节后不能有任何延时,然后发送下一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完一字节后不能有任何延时,然后发送下一个字节。

是while(!Ti)这里导致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while(!Ti)这里导致的吗

你这个 while(!TI); 没有问题。
这个APP是按数据帧加换行的,串口发完一字节超过一定延时,帧就会结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while(!TI); 没有问题。
这个APP是按数据帧加换行的,串口发完一字节超过一定延时,帧就会结束。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datas定义了4个用了5个,串口发送没问题,你要看看接收和显示的软件是不是你想的一样

网友D:
接收软件自动加的吧。查一下软件设置。

网友E:
你的程序里面不是有换行代码吗?
        SBUF=0X0A; //换行
        SBUF=0X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