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佬帮忙看看吧 为什么在示波器上总是观察不到方形pwm波 求求你们了

楼主(2021-04-2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XUNJI\XUNJI.h"

          void pwm_out_left_moto();
        void pwm_out_right_moto();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right_moto();
           pwm_out_left_moto();
}

void main ()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0为8位定时器
   TH0=220;
   TL0=220;//0.01s
   TR0=1;//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总中断
  while (1);
  {
            if(L1==0&&L2==0&&R1==0&&R2==0)         //前进
           run() ;
        else
         {
                 if(L1==0&&L2==1&&R1==0&&R2==0) //左转
                           leftrun();
                          if(L1==1&&L2==0&&R1==0&&R2==0)//左转
                                 leftrun();
                                 if(L1==0&&L2==0&&R1==0&&R2==1)//右转
                                 rightrun();
                                  if(L1==0&&L2==0&&R1==1&&R2==0)//右转
                                 rightrun();
                                 if(L1==1&&L2==1&&R1==1&&R2==1)         //停止
                                 stop();
         }
  }
}
#ifndef __XUNJI_H__
#define __XUNJI_H__

   //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
        sbit IN1=P1^2;        //左
        sbit IN2=P1^3;
        sbit IN3=P1^4;        //右
        sbit IN4=P1^5;
        sbit ENA=P1^0;        //左电机使能
        sbit ENB=P1^1;        //右电机使能

        /***蜂鸣器接线定义*****/
    sbit BUZZ=P2^3;

    #define L1        P2^7         //左循迹传感器
    #define R1       P2^6         //右循迹传感器
        #define L2        P2^5         //左循迹传感器
    #define R2       P2^4         //右循迹传感器

        #define Left_moto_go      IN1=0,IN2=1  //左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IN1=1,IN2=0         //左边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IN1=0,IN2=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IN3=1,IN4=0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IN3=0,IN4=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IN3=0,IN4=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bit Right_moto_stop=0;
            bit  Left_moto_stop=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170;         //速度调节变量256  0 最小,256最大
         push_val_right=170;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后退函数
     void  backrun(void)
{
     push_val_left=150;         //速度调节变量256  0 最小,256最大
         push_val_right=150;
         Left_moto_back;   //左电机往后走
         Right_moto_back;  //右电机往后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ush_val_left=140;
         push_val_right=160;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ush_val_left=160;
         push_val_right=140;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停止
     void  stop(void)
{                  push_val_left=0;
         push_val_right=0;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止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止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ENA=1;

                   }
        else
               {
                 ENA=0;

                   }
        if(pwm_val_left>=255)
               pwm_val_left=0;
        else ENA=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ENB=1;
                   }
        else
              {
                   ENB=0;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pwm_val_right=0;

                   }
                           if(pwm_val_right>=255)
               pwm_val_left=0;
   }else ENB=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