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调周期参数波形发生器源程序(dac0832、矩阵键盘、lcd12864、Proteus仿真)

楼主:
单片机设计—波形发生器,波形可选择、幅值周期可编辑、含有lcd0832显示屏、led数码管、矩阵键盘输入。通过lcd12864显示屏显示当前状态,根据提示通过矩阵键盘输入波形类型、波形幅值周期等参数,通过led显示屏显示实时电压,通过dac0832输出波形。

1.    输出矩形波、梯形波、三角波、锯齿波、正弦波五种波形;
2.    每种波形的周期可更改;
3.    每种波形的幅值可更改;
4.    采用lcd12864中文显示屏显示波形输入输出信息;
5.    采用数码管显示实时电压。

/**************************************************************************************
* 设计一个能产生正弦、方波、三角波、梯形波等波形的波形发生器,周期频率可调。
* 其他附加功能:
*
总得看一下有没有重复定义的io口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DAC083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key.h"

sbit test_led=P3^0;
sbit test_led1=P3^1;

sbit seg_k1=P3^3;
sbit seg_k2=P3^4;

int boxing=0;
int zhouqi=0;
float fuzhi=0;

char code Hz_0[]=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
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char code Hz_1[]=
{0x00,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
char code Hz_2[]=
{0x00,0x70,0x08,0x08,0x08,0x08,0xF0,0x00,
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char code Hz_3[]=
{0x00,0x3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1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
};
char code Hz_4[]=
{0x00,0x00,0x80,0x40,0x30,0xF8,0x00,0x00,
0x00,0x06,0x05,0x24,0x24,0x3F,0x24,0x24,
};
char code Hz_5[]=
{0x00,0xF8,0x88,0x88,0x88,0x08,0x08,0x00,
0x00,0x19,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Hz_6[]=
{0x00,0xE0,0x10,0x88,0x88,0x90,0x00,0x00,
0x00,0x0F,0x11,0x20,0x20,0x20,0x1F,0x00,
};
char code Hz_7[]=
{0x00,0x18,0x08,0x08,0x88,0x68,0x18,0x00,
0x00,0x00,0x00,0x3E,0x01,0x00,0x00,0x00,
};
char code Hz_8[]=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char code Hz_9[]=
{0x00,0xF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
0x00,0x01,0x12,0x22,0x22,0x11,0x0F,0x00,
};
char code Hz_dian[]=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extern u8 KeyValue;

int flag=1;//推出while
unsigned int key_time;//判断输入了几个数

unsigned int time_count=0;//幅值换算
unsigned int time_loop=0;  //周期换算
unsigned int time_count_h=0;  //周期换算H
unsigned int time_count_l=0;  //周期换算L

void main_delay(int x)
{while(x--);}

void Int0Init()
{
//设置 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 INT0 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t0Init();
        output_xinxi();//显示姓名信息

        while(flag);
        test_led=1;
        test_led1=1;
        while(1)
        {
                flag=1;
                switch (boxing)
                        {case (0): //矩形波
                                                                time_loop=zhouqi*100/65;
                                                                time_count_l=(int)(fuzhi*10)%10;
                                                                time_count_h=fuzhi;
                                                                time_count=(51*time_count_h+5*time_count_l);
                                                                while (flag)
                                                                         {P2=Rectangular_wave(time_loop,time_count_h,time_count_l,time_count);}
                                                                 break;//
                         case (1):time_count=fuzhi*52;    //幅值换算结果   //锯齿波
                                                                         time_loop=(zhouqi*1000/time_count-195)/20;
                                                                         while(flag)
                                                                         {P2=Sawtooth_wave(time_loop,time_count);}
                                                                         break;

                         case (2):time_count=zhouqi*10/30;
                                                                         test_led=0;
                                                                         while(flag)
                                                                         {P2=Sine_wave(time_count,fuzhi);}
                                                                                break;
                        case (3):time_count=fuzhi*52;    //幅值换算结果   //三角波
                                                                         time_loop=(zhouqi*1000/time_count-195)/20;
                                                                         while(flag)
                                                                         {P2=Triangle_wave(time_loop,time_count);}
                                                                         break;
                        case (4):time_count=fuzhi*104;    //幅值换算结果   //梯形波
                                                                         time_loop=(zhouqi*1000/time_count-195)/20;
                                                                         while(flag)
                                                                         {P2=Trapezoidal_wave(time_loop,time_count);}
                                                                         break;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 的中断函数
{
        main_delay(1000); //延时消抖
        Clr_Scr();
        seg_k1=1;
        seg_k2=1;
        boxing=0;
        zhouqi=0;
        fuzhi=0;
        main_delay(1000);
        KeyValue=0;

        output_shuru();
        main_delay(100000);

        //检测波形
        while((KeyValue!=11))
                                {KeyDown();}
        output_boxing();
        main_delay(100000);
        KeyValue=0;
        key_time=0;
        while((KeyValue!=11))
          {
                        KeyValue=15;
                                while(KeyValue==15)
                                        {KeyDown();}
                                        main_delay(100000);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switch(KeyValue)
                                {
                                 case(0):hz_LCDDisp8(2,key_time+0,Hz_0);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1):hz_LCDDisp8(2,key_time+0,Hz_1);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2):hz_LCDDisp8(2,key_time+0,Hz_2);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3):hz_LCDDisp8(2,key_time+0,Hz_3);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4):hz_LCDDisp8(2,key_time+0,Hz_4);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5):hz_LCDDisp8(2,key_time+0,Hz_5);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6):hz_LCDDisp8(2,key_time+0,Hz_6);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7):hz_LCDDisp8(2,key_time+0,Hz_7);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8):hz_LCDDisp8(2,key_time+0,Hz_8);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9):hz_LCDDisp8(2,key_time+0,Hz_9);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10):hz_LCDDisp8(2,key_time+0,Hz_dian);key_time=key_time+8;break;

                                 default:break;
                    }
                                if (KeyValue!=11)
                                boxing=KeyValue;
                        }

//检测周期
while((KeyValue!=11))
                                {KeyDown();}
        output_zhouqi();
                        KeyValue=0;
        key_time=0;
        while((KeyValue!=11))
          {
                        KeyValue=15;
                                while(KeyValue==15)
                                        {KeyDown();}
                                        main_delay(100000);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switch(KeyValue)
                                {
                                 case(0):hz_LCDDisp8(4,key_time+0,Hz_0);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1):hz_LCDDisp8(4,key_time+0,Hz_1);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2):hz_LCDDisp8(4,key_time+0,Hz_2);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3):hz_LCDDisp8(4,key_time+0,Hz_3);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4):hz_LCDDisp8(4,key_time+0,Hz_4);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5):hz_LCDDisp8(4,key_time+0,Hz_5);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6):hz_LCDDisp8(4,key_time+0,Hz_6);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7):hz_LCDDisp8(4,key_time+0,Hz_7);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8):hz_LCDDisp8(4,key_time+0,Hz_8);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9):hz_LCDDisp8(4,key_time+0,Hz_9);key_time=key_time+8;break;
                           case(10):hz_LCDDisp8(4,key_time+0,Hz_dian);key_time=key_time+8;break;
                                 default:break;
                    }
                                if (KeyValue!=11)
                                zhouqi=KeyValue+zhouqi*10;
                        }

        //检测幅值
while((KeyValue!=11))
                                {KeyDown();}
        output_fuzhi();
                        KeyValue=0;
        key_time=0;
        while((KeyValue!=11))
          {
                        KeyValue=15;
                                while(KeyValue==15)
                                        {KeyDown();}
……………………

Keil代码与Proteus8.8版本仿真下载:

网友A(2021-04-22):
生成方波频率最高能到多少啊?

网友B(2022-05-05):
需要用Proteus8.8打开才可以,然后按图1操作

网友C:
学习了51的波形输出,便于stm32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