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S51L3074单片机AD7799参考代码

楼主(2021-04-21):
通过,可以使用

#pragma CODE DEBUG SYMBOLS OBJECTEXTEND     //SRC 当与汇编混合编译时需要
#include"VRS51L3074_keil.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typedef union{     //无符号字符型,整形,长整形数据联合体
              uchar uc[2];
              uint  ui;
             }UCI;
typedef union{     //无符号字符型,整形,长整形数据联合体
              uchar uc[4];
              uint  ui[2];
              ulong ul;
             }UCIL;

#define DELAY5  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P1_5    =   P1^5;      //1
sbit    P1_6    =   P1^6;      //2
sbit    P1_7    =   P1^7;      //3
sbit    P4_5    =   P4^5;     //6  pin
sbit    P5_0    =   P5^0;     //7
sbit    P5_1    =   P5^1;     //8
sbit    P5_2    =   P5^2;     //9
sbit    P5_3    =   P5^3;     //10
sbit    P5_4    =   P5^4;     //20
sbit    P5_5    =   P5^5;     //21
sbit    P5_6    =   P5^6;     //22
sbit    P5_7    =   P5^7;     //23

#define AD7799_CS    P4_5           //输出   6pin
#define AD7799_SCLK  P5_1           //输出   8pin
#define AD7799_DOUT  P5_2           //输入   9pin
#define AD7799_RDY   P5_2           //输入   9pin  同上是一个引脚
#define AD7799_DIN   P5_0           //输出   7pin

UCIL MainData,demoul;
ulong xdata XMainData,xdemoul;
void Ad7799_Ini();

#define DELAYS10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char i)
{uchar j;
for(;i>0;i--); for(j=0;j<10;j++)_nop_();
}

void CPUInit(void)
{
  /*I/O口配置:输入配置为1(配置为1后,内部自动上拉到2.5V,输出配置为0;空脚要配置为0*/
  PERIPHEN1=0x18;  //BIT7:SPICSEN 6:SPIEN 5:I2CEN 4:U1EN 3:U0EN 2:T2EN 1;T1EN 0:T0EN  //TIMER2和TIMER0使能
  P0PINCFG=0x00;
  P1PINCFG=0x04;
  P2PINCFG=0x00;   //00100100
  P3PINCFG=0x01;
  P4PINCFG=0x00;
  P5PINCFG=0x04;  //00000100
  P6PINCFG=0x00;
  PORTINEN=0xff; //0xff全部I/O口均不使用
  P0=P1=P2=P3=P6=0x00;  P4=0x00;P5=0x04;
  PERIPHEN2=0x28;//BIN7:PWC1EN 6:PWC0EN 5:AUEN 4:XRAM2CODE 3:IOPORTEN 2:WDTEN 1:PWMSFREN 0:FPIEN  算术单元、IO口使能*/
  P0=P1=P2=P3=P6=0x00; P4=0x00; P5=0x04;
  AD7799_CS=1;
    UART0CFG=0x90;  // 0x09:38400 BRADJ=0x02(19200)/波特率发生器使用内部晶振/9th不使用/1位停止位
    UART0INT=0x00;  //使能接收中断,使能发送完成中断,允许接收 Enable RX AV + RXOVint + Enable Reception
    UART0EXT=0x00;  //Not using UART0 Extensions
    UART0BRL=0x1f;   //0040=19200  001f=38400
    UART0BRH=0x00;  //波特率19200
    U0IEN=1;
   GENINTEN = 0x01;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UART0BUF=0xff;
   while(!(UART0INT & 0x01));
   UART0BUF=0xff;
   while(!(UART0INT & 0x01));
   UART0BUF=0xff;
   while(!(UART0INT & 0x01));
   UART0BUF=0xff;
   while(!(UART0INT & 0x01));
   UART0BUF=0x0d;
   while(!(UART0INT & 0x01));
}

/*  AD7799写寄存器函数
    WriteData:要写的数据*/
void WriteByteToAd7799(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i ;
    AD7799_CS=0;
    for(i=0;i<8;i++)
    {
        DELAYS10;
        AD7799_SCLK=0 ;
        DELAYS10;
        if(WriteData&0x80)AD7799_DIN=1 ;
        else AD7799_DIN=0 ;
        WriteData=WriteData<<1 ;
        DELAYS10;
        AD7799_SCLK=1 ;
        DELAYS10;
    }
    AD7799_CS=1;
}

/*AD7799读寄存器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ByteFromAd7799(void)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AD7799_CS=0;
    ReadData=0 ;
    for(i=0;i<8;i++)
    {
        DELAYS10;
        AD7799_SCLK=0 ;
        DELAYS10;
        ReadData=ReadData<<1 ;
        if(AD7799_DOUT)ReadData+=1 ;
        DELAYS10;
        AD7799_SCLK=1 ;
        DELAYS10;
    }
    AD7799_DOUT=1 ;
    AD7799_CS=1;
    return(ReadData);
}
void WaiteRDY(void)
{
    unsigned int iint ;
    iint=0 ;
    while(AD7799_RDY)
    {
        iint++;
        if(iint>65530)
        {
            //reset ad7799
            WriteByteToAd7799(0xff);
            WriteByteToAd7799(0xff);
            WriteByteToAd7799(0xff);
            WriteByteToAd7799(0xff);
            Ad7799_Ini();
            break ;
        }
    }
}
void Ad7799_Ini()
{
    WriteByteToAd7799(0x10);
    //b0001 0000
    /* Writes to Communications Register Setting Next Operation as Write to CONFIGURATION Register*/
    //写通讯寄存器为:下一操作写配置寄存器 WriteByteToAd7799(0x10)b0001 0000    0写通讯0下操作写010配置寄存器0关连续读00留用
    WriteByteToAd7799(0x37);//增益为128  B0011 0111   00留用1开电流源1单端  0留用111是128倍增益
    WriteByteToAd7799(0x00);  //通道号 0 B0011 0000   00留用1基准默认1开缓冲 0留用000通道0
    //1通道
    /*CONFIGURATION REGISTER[00,BO(0),U/B(0),0(0),G2(1),G1(1),G0(1),0,0,REF_DET(0),BUF(1),0(0),CH2(0),CH1(0),CH0(0)]*/
    //WriteByteToAd7799(0x08);
    //b0000 1000
    /* Writes to Communications Register Setting Next Operation as Write to Mode Register*/
    //WriteByteToAd7799(0x80);
    //WriteByteToAd7799(0x0a);
    /* Writes to Mode Register Initiating Internal Zero-Scale Calibration*/
    //WaiteRDY();
    /* Wait for RDY pin to go low to indicate end of calibration cycle*/
    //WriteByteToAd7799(0x08);
    /* Writes to Communications Register Setting Next Operation as Write to
        Mode Register*/
    //WriteByteToAd7799(0xa0);
    //WriteByteToAd7799(0x0a);
    /* Writes to Mode Register Initiating Internal Full-Scale Calibration*/
    //WaiteRDY();
    /* Wait for RDY pin to go low to indicate end of calibration cycle*/
    WriteByteToAd7799(0x08);//b0000 1000
    /* Writes to Communications Register Setting Next Operation as Write to Mode Register*/
    WriteByteToAd7799(0x00);   //000连续模式0断PSW0000留用
    WriteByteToAd7799(0x09);   //0000留用0011(123Hz)1010(16.7HZ65dB)
    /* Mode Register[MD2(0),MD1(0),MD0(0),PSW(0),0(0),0(0),0(0),0(0),(0),(0),0(0),0(0),FS3(1),FS2(0),FS1(1),FS0(0)]*/
    /*模式0 Continuous-Conversion Mode.,Fadc=16.7HZ;*/

}
ulong ReadAd7799ConversionData(void)
{
    ulong ConverData ;
    unsigned char ADSAT ;
    unsigned char ErrNUM=0;
    WaiteRDY();              //等待数据READY
    WriteByteToAd7799(0x40);  //0100 0000 配置下一操作为:读状态寄存器
    ADSAT=ReadByteFromAd7799();   //读出状态 8位
    while((ADSAT&0x40)||(!(ADSAT&0x08)))    //出错或者读写异常
    {
        WriteByteToAd7799(0xff);         //复位
        WriteByteToAd7799(0xff);
        WriteByteToAd7799(0xff);
        WriteByteToAd7799(0xff);
        Ad7799_Ini();                   //初始化
        WaiteRDY();                     //读状态
        WriteByteToAd7799(0x40);        //下一操作:读状态
        ADSAT=ReadByteFromAd7799();     //读状态

        ErrNUM++;
        if(ErrNUM>5)return(0xffffff);//if(ErrNUM>5)break;              //连续5次都读出错
    }

    WriteByteToAd7799(0x58);  //0101 1000 配置下一操作:读数据寄存器,000
    /* Writes to Communications Register Setting Next Operation as Continuous Read From Data Register*/
    WaiteRDY();
    /* Wait for RDY pin to go low to indicate end of calibration cycle*/
    if(!AD7799_RDY)
    {
        ConverData=0 ;
        ConverData=ReadByteFromAd7799();
        ConverData=ConverData<<8 ;
        ConverData=ReadByteFromAd7799()+ConverData;
        ConverData=ConverData<<8 ;
        ConverData=ReadByteFromAd7799()+ConverData;
    }
    /* Read Conversion Result from AD7799's Data Register*/
    return(ConverData);
}
UCIL temp;
void main(void)
{
   uint code *adtpoint;   //
   uchar    i=0,j=0;

delay(100);
CPUInit();
//AD7799_CS=0;
delay(10);
        WriteByteToAd7799(0xff);       //写入32个高电平,复位ADC
        WriteByteToAd7799(0xff);
        WriteByteToAd7799(0xff);
        WriteByteToAd7799(0xff);
        Ad7799_Ini();
while(1)
{
   temp.ul=ReadAd7799ConversionData();
   UART0BUF=temp.uc[0];
   while(!(UART0INT & 0x01));
   UART0BUF=temp.uc[1];
   while(!(UART0INT & 0x01));
   UART0BUF=temp.uc[2];
   while(!(UART0INT & 0x01));
   UART0BUF=temp.uc[3];
   while(!(UART0INT & 0x01));
}
}

注意:需要VRS51L3074_keil.h头文件才能编译,请从单片机官方获取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我想问下,VRS51L3074这款芯片用什么下载器下载程序?穷学生一个,有没有便宜点的下载器或者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