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帮忙研究下这个Pt100温度变送器电路

楼主(2021-04-21):
为什么我在Multisim里仿真这个电路,改变Pt100的阻值,电桥输出电压不变呢?
还有第一级放大电路和第二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呢?
第二级放大电路是不是一个一倍的电压跟随器?

网友A:
图没抄对,你核对下。仿真图中VDD应为0V,并且不能C2R6引脚上。
第一级放大电路是差分放大,倍数略大于1。
第二级放大电路是低通滤波器,倍数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抄对,你核对下。仿真图中VDD应为0V,并且不能C2R6引脚上。
第一级放大电路是差分放大,倍数略大于1。 ...

三线制的Pt100有两根线不是短接的吗?右下角的空心三角形看着也是VCC的符号.
感觉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