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问题求解惑

楼主(2021-04-21):
28BYJ-48-5V减速步进电机
可使用ULN2003驱动的步进电机,4.5V,算上压降,正好在5V系统中使用。经过本店测试,ULN2003可以驱动。
直径:28mm
定位孔距:35mm
电压:4.5V(ULN2003驱动,用在5V单片机系统中正好)
每相电阻:50欧姆

根据参数,每相最大电流是4.5V/50欧,是90mA。小于ULN2003 500mA标准

输出电流(最大值)

IOUT

500

毫安

查9014的参数
9014三极管参数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0.4W(Tamb=25℃)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0.1A

集电极基极击穿电压BVCBO=5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BVCEO=45V

集电极最大电流是100mA不能直接用它驱动步进电机的一相
那是不是可以用S8050?它的集电极最大电流是500mA
基本参数:

类型:NPN

集电极耗散功率Pc:0.625W(贴片:0.3W)

集电极电流Ic:0.5A

集电极-基极电压Vcbo:40V

可不可以5线4相步进电机用4个S8050驱动?基极接单片机的4个引脚还控制开关,集电极按步进电机4相绕线,发射极直接直地,步进电机红线接5V。这样接线的话有问题没有?或者说能用的话是不是可以稳定使用?中间会有什么问题或不确定因素或者易损件?

求大佬解惑

网友A:
要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可以用4个S8050驱动,还要4个续流二极管。你可以参考ULN2003内部电路图制作。
由于S8050管压降远小于ULN2003,所以步进电机的力量会大些,耗电也大些。总体来说,S8050管好于ULN2003。

网友C:
8050有压降,最大电流就500ma,一般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续流二极管

谢谢回复,是这样吗?
每一相上面反向接一个二极管,排针接5线4相步进电机,里面的要求是三极管和二极管的最大电流要大,二极管那里还需要加个电阻限流不?
基础不牢,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0有压降,最大电流就500ma,一般用MOS管,

谢谢回复,我对二极管,三极管,MOS管这些东西都不太熟悉,基础太差,正在补
步进电机说是电压4.5V,考虑怕超了,所以没想压降的事

网友D:
可以用4个AO3041的小型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4个AO3041的小型场效应管

谢谢回复,我继续研究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这样吗?

每一相上面反向接一个二极管,排针接5线4相步进电机,里面的要求是三极管和二极 ...

图不对,要用N管。如是三极管的话,基极要串4.7K电阻。
三极管和二极管不需要加限流电阻。
另外理想状态下电流最大也才100mA,选8050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在此应用中压降小并不是优点。
有人竟然推荐使用MOS(AO3401),这不对。一味强求大电流,不考虑实际电流,那是耍流氓。

网友E:
建议整流桥,每项多一个二极管,效果很好

楼主:
又进行了修改,看了续流二极管的选型,那么多,都不了解,怎么选型啊?应该用哪个合适?性价比高的?
三极管基极加4.7K电阻,为什么是4.7K不是5K呢?请原谅我没怎么选用过,不知道原因是啥,不懂瞎问,我感觉是不是这个地方电阻适应就好,其实4.7K和5K和10K差别是不大的?用4.7K是便宜或是个人习惯?还是确实这个地方就是需要4.7K的?
再说续流二极管,说是一般选用快速恢复二极管,从网上搜了快速恢复二极管也是一堆一堆的型号,这东西都是需要用得多了对性能了解之后就可以选用了吧?那么作为初学者,开始应该怎么确定哪个是合适的?
请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实在是一开始弄啥都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整流桥,每项多一个二极管,效果很好

谢谢回复,一个二极管都还不会用,整流桥还没见识过。。。。我会去学习一下

网友F:
防反峰二极管用1N4007就可以,直插和贴片的都行,电阻的阻值都是系列的,比如4.7K,5.1K,一般很少有5K的,这是根据欧美的习惯沿袭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防反峰二极管用1N4007就可以,直插和贴片的都行,电阻的阻值都是系列的,比如4.7K,5.1K,一般很少有5K的, ...

谢谢回复,这些元件什么的看来还是要多用之后才会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