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64s2单片机的IAP操作,读取eeprom数据正常但是写入异常

楼主(2021-04-21):
有大哥用过 stc8f2k64s2 这个型号吗,我是用的官方的例程程序 ,读取eeprom数据正常 ,就是写入不正常 有大哥知道吗   谢谢谢谢了

网友A:
擦除完才可以写的,至少擦1个扇区(512字节)。

网友B:
检查EEPROM的写保护引脚WP是不是被拉高了!

网友B:
还有EEPROM每个页写入必须等待约10ms,在内部编程完成前不能拉高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