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这个ehader 8h排针封装图咋画呀?

楼主(2021-04-22):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画,这个排针库里面就有

网友B:
排针得有间距跟外形尺寸才能出封装,光看原理图看不出来.
1 没有规格书吗?
2 没有实物吗?

网友C:
你看你需要是哪种样子  间距 外形 焊盘 一般库里都有  如果实在找不到自己需要的 就去立创EDA找  在实在找不到 就自己画文件  新建  库 PCB元件库 然后根据自己量的尺寸和外形 放置走线 和焊盘 走线Top  Overlay 层  好像就这样小白一个 不喜勿喷

网友D:
原理图符号只表示了各个器件之间的电气连接和逻辑,而封装则表示了器件在板子上的大小及引脚关系。明确这一点,再回到问题:
怎么画?
一、如果是问,软件操作怎么画封装,那就去看AD封装绘制这一章。
二、如果是问,封装应该画成什么样?那就先明确一下,封装的概念:
①封装:本义指的是器件(主要是半导体类)在封装厂将器件“封固”形成的外形及其尺寸(引脚间距、外形及大小、引脚尺寸等)
②对于PCB设计,通常不考虑3D模型的话,那么封装应该翻译成footprint更合适,含义为:器件(含管脚)在板子上的俯视投影,即器件所占板子面积大小即引脚位置及尺寸关系。
明确了概念,那么封装的绘制,应该是根据你的选型来的,例如这种8Pin的接插件:有间距2.54的,单排的;也有单排,间距2.0的;还有2*4,双排,间距2.54、2.0都有。
所以,怎么画,是由你选择的器件实物决定的。

网友E:
有两种间距的,实物量一下,排针库里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不用画  直接导入就行了呀    自带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