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正在充电时单片机如何通过ADC检测电池电量

楼主(2021-04-22):
我想通过TP4056给锂电池充电的同时用stm32对电池电压进行ADC,本来想通过在电池两端并联电阻分压,不过TP4056充电时要断开电池的负载,请问我并联阻值很大的电阻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大阻值电阻是有影响的,因ADC 输入阻抗较低,在ADC 输入端增加电容可以有一定改善

楼主:
好吧我发现问题了,TP4056充电时是恒压的,得到的并不是电池的电压

网友B:
加运放隔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是使用电流积分的办法  测量电流  电流乘以时间    容量单位是mAH  明白了吧
另外一种简单的  就是 测量电压   分段做容量   不过这种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使用电流积分的办法  测量电流  电流乘以时间    容量单位是mAH  明白了吧
另外一种简单的  就是  ...

我想到另一种做法,放两个PMOS,每隔一段时间让单片机控制断开充电并使电池正极与电阻导通进行AD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到另一种做法,放两个PMOS,每隔一段时间让单片机控制断开充电并使电池正极与电阻导通进行ADC

刚断开的时候电压会明显下降 等电压稳定得好一会呢 如果不等稳定 ADC值没意义 等稳定耗时太长了 如果反复测量充电时间会延长很多

还5楼哪个采集电流*时间的方法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断开的时候电压会明显下降 等电压稳定得好一会呢 如果不等稳定 ADC值没意义 等稳定耗时太长了 如果反复 ...

有点道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电流对时间积分

网友E:
tp4056有指示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到另一种做法,放两个PMOS,每隔一段时间让单片机控制断开充电并使电池正极与电阻导通进行ADC

我做了3年充电宝,最开始的那一批,后面做那种户外电源。。。都是用的测量电芯端的电流来设计的,将运放做一个小的上拉参考,正电流,负电流都可以测量

网友F:
如果不计较成本,直接上库仑计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是在乎成本,那么,所谓的电量指示就不会很准确的
充电的时候,锂电池的电压是会上升的,你一断开充电IC电源,电池电压就会下降
所以,你测量到的电压并不是实际的电池电压
你要做一个完全的电池充电放电过程,并记录,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大概的电压对应的电量
一般LED手电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网友G(2022-08-24):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3年充电宝,最开始的那一批,后面做那种户外电源。。。都是用的测量电芯端的电流来设计的,将运放 ...

有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H:
简单点就测电池电压,准确点就用库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