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tm32上实现报警或者提示信息的循环显示?

楼主(2021-04-22):
我目前在做一款控制器,设备运行过程中,会有各类报警信息,或者提示信息,当同时有多条信息时,我想在OLED屏幕上循环显示。
因为屏幕目前只有一行还是空余的,所以我的设想时过几秒就显示下一条信息。
我有几个构思,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实现,如果可以的话,请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想法1:
用一条字符串,每当产生一条新的报警信息时,就将两条字符串合并成一条,中间用空格区分,然后再OLED屏幕上滚屏显示
没有尝试过,但是我第一个疑问是,怎么样让OLED屏幕部分滚动,部分不滚动?
想法2:
用数组,每条消息占一位,然后循环读取数组的每一位。
想法3:
使用队列,然后还是循环读取读取,然后显示。

网友A:
可以将采集数据存放在数组中,在定时器中写入oled显示,多长时间进入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采集数据存放在数组中,在定时器中写入oled显示,多长时间进入一次中断

谢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B:
可以将显示语句放在一个循环内实现滚动显示,中间可以通过延时函数实现显示语句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