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g1k08a单片机的简易示波器和超声波测距二合一小制作 附程序

楼主(2021-04-22):
stc8g1k08a是深圳宏晶科技的一款8脚8位兼容51系列的单片机  价格很便宜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且速度还挺快下面就是用它做的小东东 精度不是很高 本人也是刚入门 水平有限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共两个按键 :按住周期和启动按键5秒钟后两个程序互相切换  短按示波器是切换扫描周期  超声波测距是启动按键  波形锁定是示波器波形固定用的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main.h"
#include<math.h>

unsigned char xdata se[128];//把AD转换后的临时数据存于该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m[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用于显示一列中的一点
unsigned int code time[9]={1,40,100,500,1000,2600,5250,10000,25000};
unsigned int code time1[9]={1,3,5,20,40,100,200,400,1000};
unsigned char xdata timd[5];
unsigned char xdata ju_li[5];
unsigned char p,z=0;
unsigned int i=0,q=0;
unsigned int m=5;
//unsigned double q;
sbit k1=P3^1;
sbit trig=P3^3;
sbit echo=P3^2;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
        while(i)
        {
          unsigned char a;
    for(a=5;a>0;a--);
        i--;
        }

}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i)   //误差 -0.000000000025us
{
   while(i)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06;c>0;c--)
        for(b=197;b>0;b--)
            for(a=38;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i--;
        }
}
void main()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P_SW2 = 0x80;  //特殊寄存器允许位(0x80)
        CKSEL = 0x00; //选择内部 IRC ( 默认 )
        CLKDIV = 0x03; //时钟 3分频
        P_SW2 = 0x00;
        */
        ad_init();        //ad转换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for(z=0;z<128;z++)                             // 起   显示启动示波器文字
        {
                  for(i=0;i<8;i++)   //清屏
                {
                                 OLED_WrCmd(0xb0+i);
                                OLED_WrCmd(0x00+(z%16));
                        OLED_WrCmd(0x10+z/16);
                                OLED_WrDat(0x00);
                }
        }
                for (i=0;i<8;i++)
         {
                OLED_P16x16Ch(i*16,i/8*2+2,i);
         }
         delay100ms(30);
                 for(z=0;z<128;z++)
        {
                  for(i=0;i<8;i++)   //清屏
                {
                                 OLED_WrCmd(0xb0+i);
                                OLED_WrCmd(0x00+(z%16));
                        OLED_WrCmd(0x10+z/16);
                                OLED_WrDat(0x00);
                }
        }                                                                                //止

  while(1)
  {
        if(k1==0)
        {
                 i=0;
                m++;
                 while(!k1)
                 {

                        delay100ms(1);
                        i++;

                        if(i>50)

                        goto bosh;

                 }

                 if(m>8)
                 {
                         m=0;
                 }
                 //i++;
     }
//*******************AD转换将临时数据存于数组se[] ****************************************

                for(i=0;i<128;i++)
        {
                se[i]=56-ad_dat()/18;
                delay(time[m]);

        }
                 timd[0]=time1[m]%10;
                 timd[1]=time1[m]/10%10;
                 timd[2]=time1[m]/100%10;
                 timd[3]=time1[m]/1000%10;
                 timd[4]=time1[m]/10000%10;
                 OLED_P6x8Str(10,7,"Time = ");
         OLED_P6x8Str(10+70,7," ms");

         for(i=0;i<5;i++)                                          //显示扫描周期每一位 共五位
         {
         oled_6x8((10+40)+6*i,7,timd[4-i]+16);
                 }

//**********************oled显示****************************
/*    for(i=0;i<7;i++)

           {
                                OLED_WrCmd(0xb0+i);
                                OLED_WrCmd(0x00+(z%16));
                        OLED_WrCmd(0x10+z/16);
                                OLED_WrDat(0x00);
           }

        */

        for(z=0;z<128;z++)
        {

                for(i=0;i<7;i++)

           {
                                OLED_WrCmd(0xb0+i);
                                OLED_WrCmd(0x00+(z%16));
                        OLED_WrCmd(0x10+z/16);
                                if((i==3)&&(z%4==0))
                                OLED_WrDat(0x10);
                                else if(z==63)
                                OLED_WrDat(0x44);
                                else
                                OLED_WrDat(0x00);
           }
                OLED_WrCmd(0xb0+se[z]/7);
                OLED_WrCmd(0x00+(z%16));
                OLED_WrCmd(0x10+z/16);
                OLED_WrDat(sm[se[z]%7]);

        //        OLED_WrDat(0x00);

        }

         if(trig==0)
         {
                 delay100ms(10);
                while(trig);
                while(!trig);

         }

  }

        //启动超声波测距程序。。。。。。
        bosh:
                for(z=0;z<128;z++)
        {
                  for(i=0;i<8;i++)   //清屏
                {
                                 OLED_WrCmd(0xb0+i);
                                OLED_WrCmd(0x00+(z%16));
                        OLED_WrCmd(0x10+z/16);
                                OLED_WrDat(0x00);
                }
        }
                for (i=0;i<8;i++)
         {
                OLED_P16x16Ch(i*16,i/8*2+2,i+8);
         }

        delay100ms(30);
                for(z=0;z<128;z++)
        {
                  for(i=0;i<8;i++)   //清屏
                {
                                 OLED_WrCmd(0xb0+i);
                                OLED_WrCmd(0x00+(z%16));
                        OLED_WrCmd(0x10+z/16);
                                OLED_WrDat(0x00);
                }
        }

        while(1)
  {
                  if(k1==0)
        {
                 q=0;
                trig=0;
                delay_us(1000);
                trig=1;

                i=10;
                 while(!echo)
                 {
                         delay_us(1);
                        i--;
                i=0;
                 }
                 while(echo)
                 {
                  delay_us(1);
                  q++;
                 }
                 q=q*0.21;

                 while(!k1)
                 {
                         i++;
                delay100ms(1);

                        if(i>50)
                        return;
             }

    }
            //q=156;
                ju_li[0]=q%10;
                ju_li[1]=q/10%10;
                ju_li[2]=q/100%10;
                ju_li[3]=q/1000%10;
                ju_li[4]=q/10000%10;
         for(i=0;i<5;i++)
         {
         oled1_8x16( 48+8*i,4,ju_li[4-i]);
         }
                 for (i=0;i<6;i++)
         {
                OLED_P16x16Ch(i*16,i/8*2,19+i);
         }
                        for (i=0;i<3;i++)
         {
                OLED_P16x16Ch(i*16,i/8*2+2+2,19+6+i);

         }
                        for (i=0;i<2;i++)
         {
                OLED_P16x16Ch(95+i*16,i/8*2+2+2,19+6+3+i);
         }

  }
}

楼主:
谢谢版主帮我整理 忘了告诉大家 单片机下载程序是 时钟选择33.1776MZ

网友A:
有意思,下来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B:
不错,有时间来做一个

网友C:
keil5好像编译不成功

网友D:
学到了,有空弄一个

网友E(2021-05-30):
这个能做成示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做成示波器吗?

简易的 都是出于自己对示波器工作原理的理解  频率和精度都不高 主要是出于兴趣玩玩

网友F:
测距精度高不高,有没有精度微调

楼主:
测距精度可以用软件调节 前提就是做着玩的 目的是对示波器和测试仪构思的实践

网友G(2021-07-05):
引用 网友C:
keil5好像编译不成功

把文件头改一下就能编译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main.h"
#include<math.h>
改成:
#include <STC8G.h>
#ifndef     __STC8G_H__
#define     __STC8G_H__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文件头改一下就能编译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谢谢指点 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方法  所以把reg51.h里面加了很多与8G相关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帮我整理 忘了告诉大家 单片机下载程序是 时钟选择33.1776MZ

您好,这个时钟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I(2022-02-14):
面包板插线,直接下载成功

网友J(2022-06-08):
//一个简单的在stc8g1ko8A上可以运行的小demo,可以用于简单的AD测量,define修改一下就行了
#define TIME_3S 30000
#define TIME_2S 30000
#define TIME_1MS 100
#define  TIME_2MS 200
#define  TIME_5MS 500
// 状态机
#define READY_ST 1
#define CAPCHARGE 2
#define MOT_ST 3
#define STOP_ST 4
#define CHARGE_ST 5
#define DELAY_ST 6
// 信号接收
// 状态机
#define keyRun
#define keyMot
// 数值
#define U500 20
#define U6500 500
#define U8000 700

unsigned int STATUS
unsigned int ADS
// 计数器
unsigned int keyRunCounter
unsigned int keyShutDownCounter
unsigned int shortCurrentCounter
unsigned int delaySTCounter
unsigned int capChargeCounter
unsigned int OVMonitCounter_1
unsigned int OVMonitCounter_2

mian()
{
case Status
    Run:
        Gpio.init;//keyRun 为推挽
    Mot:
        Gpio.init2;//keyRun 为input
    default:
        Gpio.init;//初始化为Run
}
void ISR()
{
    /*滤波器*/

    /*保护*/
    Protect();
    /*按键检测*/
    keyMonitor();

    /*状态与动作*/
    switch STATUS:
    case READY_ST:
        setGPIO1;
    case CHARGE_ST:
        setGPIO1();
    case DELAY_ST:
        setGPIO1();
    case MOT_ST:
        setGPIO1();
    case STOP_ST:
        setGPIO1();
    default:
}

/******************************
*执行保护逻辑
****************************/
void Protect()
{
    // Short State monitor
    if (STATUS != READY_ST) && (ADS < U500)//在待机时不检测,其他时段都不放过
    {
        shortCurrentCounter++;
    }
    else
    {
        shortCurrentCounter = 0;
    }
    if (shortCurrentCounter > TIME_1MS)
    {
        shortCurrentCounter = 0;
        STATUS = STOP_ST;
        return;
    }
    // OverVoltage Monitor 1
    if (STATUS != READY_ST) && (ADS > U500)//
    {
        OVMonitCounter_1++;
    }
    else
    {
        OVMonitCounter_1 = 0;
    }
    if (OVMonitCounter_1 > OVMonitCounter_1Debounce)
    {
        OVMonitCounter_1 = 0;
        STATUS = DELAY_ST;
    }
    // OverVoltage Monitor 2
    if (STATUS != READY_ST) && (ADS > U7500)//
    {
        OVMonitCounter_2++;
    }
    else
    {
        OVMonitCounter_2 = 0;
    }
    if (OVMonitCounter_2 > OVMonitCounter_2Debounce)
    {
        OVMonitCounter_2 = 0;
        STATUS = DELAY_ST;
    }
}
/******************************
*按键检测逻辑
****************************/
void keyMonitor()
{
    //待机状态,长按*秒开机
    if (STATUS == READY_ST) && (keyRun == 1)//待机状态,长按3秒开机
    {
        keyRunCounter++;
    }
    else
    {
        keyRunCounter = 0;
    }
    if (keyRunCounter > TIME_3S)
    {
        keyRunCounter = 0;
        STATUS = CHARGE_ST;
    }
    //运行状态,信号消失1ms关机
    if ((STATUS == CHARGE_ST) || (STATUS == DELAY_ST) || (STATUS == CAPCHARGE)  )&& (keyRun == 0)
    {
        keyShutDownCounter++;
    }
    else
    {
        keyShutDownCounter = 0;
    }
    if (keyShutDownCounter > TIME_3S)
    {
        keyShutDownCounter = 0;
        STATUS = READY_ST;
    }

    /*母线大电容充电2秒,开始工作*/
    if (STATUS == CAPCHARGE)
    {
        if  (capChargeCounter < TIME_2S)
        {
            capChargeCounter++;
        }
        else
        {
            capChargeCounter = 0;
            STATUS = CHARGE_ST;
        }
    }
    //delay状态,1ms后使能检测
    if ((STATUS == DELAY_ST) ) //&& (ADS < U500) delay 之后1ms再次检测,不够再加,够了就再次进入delay
    {
        delaySTCounter++;
    }
    else
    {
        delaySTCounter = 0;
    }
    if (delaySTCounter > TIME_2MS)
    {
        delaySTCounter = 0;
        STATUS = CHARGE_ST;
    }
}

网友K(2022-08-27):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L(2022-10-15):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向大佬学习!

网友M(2023-04-14):
请问这个是用keil4还是keil5建立的工程啊??建立工程时选择哪个器件啊?为什么我的keil4 C51里面没有这个stc8g1k08a器件啊???

网友N(2024-09-13):
厉害,有器件,但不知道能不能弄成,学习了。

网友N(2025-07-17):
深入学习,由启发。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一个简单的在stc8g1ko8A上可以运行的小demo,可以用于简单的AD测量,define修改一下就行了
#define TIME ...

大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