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液晶屏显示小数点后两位?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1-04-22):
这是温度检测上下限可调keil的程序,现在是液晶屏显示后三位,怎么只让液晶屏显示小数点后两位,求大神解答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sbit RS =P2^6;       //LCD1602的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 = P2^5;
sbit EN_LCD =P2^7;   //LCD1602的使能信号

sbit BUZZER = P1^5;

sbit K1          = P3^0;        //右
sbit K2   =        P3^1;        //加
sbit K3   = P3^2;        //减

/****************DS18B20引脚**********************/
sbit DS18B20 = P3^7;  //DS18B20数据端
/***********************************************************/
/******************************************************/

void delay(uint16 time);        // 延时函数(6us单位)
void lcd_ini();                         // LCD1602的初始化
void lcd_order(uint8 date);                // 向LCD1602的写1个指令
void lcd_data(uint8 date);                // 向LCD1602的写1个指令

void xie1602(uint8 add,uint8 daa); //写数据

void xianshi1();//显示温度

uint8 ds18_ini();        //ds18B20初使化函数
void ds18_write(uint8 date);   //功能向DS18B20中写入一个数据
uint8 ds18_read();                           //功能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数据并返回。
void ds18_check();                           //起动DS18B20行进温度采集,并返回当前温度(tmp)
void xiugai();                 //修改报警范围

long  tmp=0;      //储存温度值
long  t_h=37, t_l=10;          // 温度的上限和下限

bit tmp_hb = 0;  tmp_lb = 0;     //温度上下限调节指示变量

void panduan();                   //判断报警
uint8 hodometer[]= "  H:00   L: 00  ";
uint8 temp[]=           "  wendu:00.00   ";
uint16 ji = 0;
uint8 ku=0;         //biaozhiwei

void main()
{
        lcd_ini();
        ds18_ini();        //ds18B20初使化
           ds18_write(0xcc);  //跳过序列号
           ds18_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xie1602(4,t_h);
         xie1602(12,t_l);
        while(1)
        {
                ds18_check();  //从DS18B20中读出温度
                xianshi1();
                xiugai();
                panduan();
        }
}

void xie1602(uint8 add,uint8 daa)
{
        lcd_order(0x80+add);
        lcd_data(0x30+daa/10);
        lcd_data(0x30+daa%10);
}

//判断是否在报警范围内
void panduan()
{
        if(tmp<(t_l*1000)||tmp>(t_h*1000)&&t_l>=0)
        {
                BUZZER = 0;
                delay(10);
        }
        else if(t_l<0&&tmp>(t_h*1000))
        {
                BUZZER = 1;
        }
        else
                BUZZER = 1;
}

//选择修改的内容
void xiugai()
{        uint8 jj;
        uint8 i = 0;
        BUZZER = 1;

        if(K1==0)
        {
                while(!K1);
                while(1)
                {
                        lcd_order(0x0f);  //开启光标显示
                        lcd_order(0x80+5);//光标显示位置
                        if(K2 == 0)                        //判断加按键按下
                        {
                                while(K2 == 0);                  //等待按键释放
                                        t_h++;                         //温度上限加1
                                        xie1602(4,t_h);          //将温度上限显示出来
                        }
                        if(K3 == 0)                                   //判断减按键按下
                        {
                                while(K3 == 0);                        //等待按键释放
                                if(t_h>t_l)                                //判断 温度上限大于温度下限
                                        t_h--;
                                xie1602(4,t_h);                         //将温度上限显示出来
                        }
                        if(K1 == 0)                           //后面的注释类似
                        {
                                while(K1 == 0);
                                while(1)
                                {
                                        lcd_order(0x0f);
                                        lcd_order(0x80+13);
                                        if(K2 == 0)
                                        {
                                                while(K2 == 0);
                                                if(t_l<t_h&&t_l>=0)
                                                {
                                                        lcd_order(0x80+11);
                                                        lcd_data(' ');
                                                        t_l++;
                                                        xie1602(12,t_l);
                                                }
                                                else {
                                                        t_l++;
                                                        jj = ~t_l;
                                                        xie1602(12,jj);
                                                }
                                        }
                                        if(K3 == 0)
                                        {
                                                while(K3 == 0);
                                                if(t_l>(-50))
                                                {
                                                        t_l--;
                                                        if(t_l<0)
                                                                jj = ~t_l;
                                                }
                                                if(t_l>=0)
                                                {
                                                        lcd_order(0x80+11);
                                                        lcd_data(' ');
                                                        xie1602(12,t_l);
                                                }
                                                if(t_l<0)
                                                {
                                                        xie1602(12,jj);
                                                        lcd_order(0x80+11);
                                                        lcd_data('-');
                                                }
                                        }
                                        if(K1 == 0)
                                        {
                                                while(K1 == 0);
                                                goto loop;
                                        }
                                }
                        }
                }
        }
        loop:BUZZER = 1;
}

/**********************************************
函数名:delay
行参  :time 延时基数
功能  :用while延时
************************************************/
// 延时函数(1ms单位)
void delay(uint16 time)
{
        while(time--);
}
/**********************************************
函数名:lcd_ini
功能  :LCD1602的初始化
************************************************/
void lcd_ini()
{
        uint8 i;
                RW = 0;
          lcd_order(0x38);          //设置1602的显示光标功能
          delay(100);
          lcd_order(0x0e);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100);
          lcd_order(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00);
          lcd_order(0x01);          //显示清屏
          delay(100);
          lcd_order(0x80);
                  for(i = 0;i<16;i++)
                        lcd_data(hodometer[i]);
  }

/**********************************************
函数名:lcd_order
行参  :date 要定入的指令
功能  :向LCD1602的写1个指令
************************************************/
void lcd_order(uint8 date)
{
  RS=0;                  //选择写指令
  EN_LCD=0;          //使能初使化
  P0=date;          //发送指令
  EN_LCD=1;          //开使能
  delay(100);          //延时
  EN_LCD=0;          //关使能
}
/**********************************************
函数名:lcd_order
行参  :date 要定入的指令
功能  :向LCD1602的写1个指令
************************************************/
void lcd_data(uint8 date)
{
  RS=1;                  //选择写数据
  EN_LCD=0;          //使能初使化
  P0=date;          //发送指令
  EN_LCD=1;          //开使能
  delay(100);          //延时
  EN_LCD=0;          //关使能
}

/*************************************************************
                                              DS18B20
**************************************************************/
/****************************************
函数名:    ds18_ini
功能:      对DS18B20进行初使化,
            若DS18B20是好的则返回1
                        若DS18B20是环的则返回0
****************************************/
//ds18B20初使化函数,可根据资料上的时序来写
uint8 ds18_ini()
{
  uint8 ans;
  DS18B20 = 1;
  delay(1);
  DS18B20 = 0;
  delay(100);
  DS18B20 = 1;
  delay(6);
  ans = DS18B20;
  delay(100);
   if(!ans)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函数名:    ds18_write
函数行参:  date(向ds18b20写入的数据)
功能:      功能向DS18B20中写入一个数据
***********************************/
void ds18_write(uint8 date)
{
  uint8 i;
  DS18B20=1;
  delay(1);
  for(i=0;i<8;i++)        //根据时序将数据从低到高一位一位发送出来
       {
                    DS18B20 = 0;
                 if(date&0x01) //从低到高取出数据的每位
                 DS18B20 = 1;
                 else
                 DS18B20 = 0;
                 delay(10);
                 DS18B20 = 1;
                 date>>=1;
                 delay(1);

           }

}

/*************************************************
函数名:    ds18_read
函数返回值:rate(从ds18b20中读出的数据)
功能:      功能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数据并返回。
*************************************************/
uint8 ds18_read()
{
  uint8 i,date = 0;
  DS18B20 = 1;                  //释放总线
  delay(1);
  for(i = 0;i < 8;i ++)          //根据时序将数据从低到高一位一位接收
       {

              DS18B20 = 0;
                  date >>= 1;
                  DS18B20 = 1;
                  if(DS18B20)
                     date |= 0x80;         //将date的一位置1
                  delay(8);
                  DS18B20 = 1;
                  delay(1);

           }
   return date;                          //返回读出的数
}
/************************************************************
函数名:     ds18_check
函数返回值: tmp(当前温度)
功能:       起动DS18B20行进温度采集,并返回当前温度(tmp)
*************************************************************/
void ds18_check()
{
  uint8 date1,date2;
  float ta;
  if(ds18_ini())
    {

          ds18_write(0xcc);          //跳过序列号
          ds18_wri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_ini();                  // 复位
          ds18_write(0xcc);          //跳过序列号
          ds18_write(0xbe);          // 启动读取温度
          date1 = ds18_read();   //读取两个温度字节
          date2 = ds18_read();
          tmp=date2;
          tmp<<=8;
          tmp=tmp|date1;
          ta=tmp*0.0625;
          tmp=ta*1000;
        }

}

void xianshi1()
{
        uint8 i;
        temp[8]=0x30+tmp/10000;
        temp[9]=0x30+tmp/1000%100;
        temp[11]=0x30+tmp/100%100;
        temp[12]=0x30+tmp/10%100;
        temp[13]=0x30+tmp%10;
        lcd_order(0x80+0x40);
        for(i = 0;i<16;i++)
                lcd_data(temp[i]);
}

这是网友的程序 求解

楼主:
我自己改成这样好像也不对是乱码请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改成这样好像也不对是乱码请大神帮忙解决

给你一个ds18b20+LCD1602显示2位小数的示例参考,但在实践中显示1位小数足以,末位小数频繁变化看的不太舒服。
ds18b20温度LC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ds18b20+LCD1602显示2位小数的示例参考,但在实践中显示1位小数足以,末位小数频繁变化看的不太 ...

我们老大强制要后两位小数显示 请问这个程序能更改成显示两位吗求大佬帮助 我自己改改出来显示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ds18b20+LCD1602显示2位小数的示例参考,但在实践中显示1位小数足以,末位小数频繁变化看的不太 ...

参考了您的但是改出来还是乱码我懵了

网友B:
好好看看ds18b20的datasheet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了您的但是改出来还是乱码我懵了

网友C:
你图片的分解方法就很好啊,只要温度不大于100,直接将第三位小数缓存不要就行了

网友D:
没看你的代码。但是我分享下思路,温度读出来以后,将温度*100,比如21.12*100=2112。然后你可以取余将21和12分别用÷和%的方法提取出来放在数组内,然后,显示的时候,你显示21然后显示一个小数点,然后显示12。只要你温度传感器精度够,想显示几位小数都没问题。

网友E:
小数乘100化整数,再显示,中间加小数点

网友E:
void xianshi1()
{
        uint8 i;
        long a;
        a=tmp*100;
        temp[8]=0x30+a/10000;
        temp[9]=0x30+a/1000%10;
        temp[11]=0x30+a/100%10;
        temp[12]=0x2e;
        temp[13]=0x30+a/10%10;
        temp[14]=0x30+a%10;
        lcd_order(0x80+0x40);
        for(i = 0;i<16;i++)
                lcd_data(temp[i]);
}

网友F(2022-09-18):
先乘上100,注意要转换成int类型,否则取余错误。

网友F:
先乘上100,将浮点数强制转换成int类型,然后才能取余,分离每位数,否则错误。显示时中间加上小数点。末尾数字跳动时可以用平均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