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C语言编写一个按钮按一下LED一直亮,再按一下一直灭?

楼主(2021-04-22):
    用C语言编写,用一个按钮和LED灯,按一下一直亮,不灭,然后再按一下就一直灭?

网友A:
检测与按钮连接的端口是否处于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如果检测到端口低电平(高电平),就令与led相连的端口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与按钮连接的端口是否处于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如果检测到端口低电平(高电平),就令与led相连的端 ...

我可以在低电平LED1 = 0 上面给个whil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与按钮连接的端口是否处于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如果检测到端口低电平(高电平),就令与led相连的端 ...

我想要的是有没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A:
外面就是while(1==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就是while(1==key)

那就可以一直低电平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可以一直低电平状态?

是的。
while(1==key)
{
GPIO=1;
}

网友C:
这个简单,就直接用检测按键,然后用松键检测(!key),IO口取反即可,例如 D1=~D1

网友D:
while(1)
{
    if(0 == KEY)
     {
          delay(15);
          if(0 == KEY)
          {
                 LED =~LED;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就直接用检测按键,然后用松键检测(!key),IO口取反即可,例如 D1=~D1

这个试过了,按钮放手灯就灭掉

网友E:
按键防抖后加松手检测 while(!key);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按钮放手灯就灭掉

if(key==1)//检测按下,
{
while(!key);//放开
   led=~led;
}

网友G:
按下去之后给一个返回值

网友H:
可以用中断的方法实现。不用中断的话,用死循环也行。不同的电路连接方法,编程不一样

网友I:
你用个标志位不就行了,按一下改变一次标志位的值,然后判断该值控制亮灭。区分长按,长按不要改变标志位。

网友J:
一、如果按钮使用的是带自锁的(可以理解成单刀双掷开关)
那么就可以检测按键状态,Key==1.则点亮,若Key==0,则熄灭;

二、如果按钮使用的是轻触开关BUTTON,
方法一:反转法
led=0;   //先给led一个初始值
if(key==1)//按键按下,
{
while(!key);//按键释放放开
   led=~led;
}

方法二:中断法
led=0;   //先给led一个初始值
interrupt key==1;
led=~le

网友K:
设置一个变量,按下一次改变一次变量,根据变量来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设置一个变量,按下一次改变一次变量,根据变量来控制灯的亮灭

我也觉得是这样,按一次 计数1 ,第二次计数2 ,计数大于2就死循环不就行了,最好结合中断来实现按键的检测

网友M:
按键的程序先处理好啊,按一次就处理一次代码,按键扫描也要消抖和做按下提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