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实现数字方阵程序

楼主(2021-04-22):
将N方个(N=3,4,5)个自然数按螺旋纹路填入N*N方阵,要求程序运行时输入参数N,然后输 出所需的N阶方阵,如N=4时输出显示 :
1   2   3   4
12  13  14  5
11  16  15  6
10  9   8   7

本程序设计主要要求用汇编语言实现数字方阵的创建。
程序提示用户输入任一数字n,系统接收该数字,并返回一个n阶数字方阵。要求将n2个自然数按螺旋纹路填入这个n阶方阵(顺时针,由外向内)。本程序设计中,系统提示输入一个3-9的数字,根据输入的数字显示方阵,如输入4,输出

     要实现该功能要求,需要显示提示字符串,接受用户输入,调用中断[2],按要求显示方阵。
具体要求:
(1)输出提示输入,接受在一定范围内的指定数字(本程序为3到9之间),否则重新输入,如果是ESC键,则推出程序
(2)对接受的数字进行运算,将n2个自然数按螺旋纹路填入n阶方阵并显示该方阵。

2.2.2  子程序工作流程
SHOW循环显示子程序:

程序设计分析
算法实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高级语言可以设置二维数组实现,不必考虑其位数,输出也仅是一个元素值。而用汇编则遇到定位鼠标,才是显示,根据程序要求,想要达到程序要求,必须对鼠标位置做精确定位[3]。汇编一次只能输出一个字符,对于二位十进制数据时,必须作出处理分别输出[5]。如果对于一位二进制数不做处理,输出时的样子非常难看。处理方案是:当输出一位十进制数时,在十位位置填充空格,显示效果良好[1]。根据课题的要求,主要完成一下几方面的设计:
1.显示提示输入,提示输入 ,并保证输入大于3小于9,否则重新输入
2.编写子程序,用算法实现每次形如矩形的输出,直至输出完毕
3.在输出时,如果是两位十进制数,使用设计子程序分别输出个位,十位值,若是一位十进制数,十位填充空格,输出。

3  主要代码实现

3.1 主模块代码
      主模块主要完成的功能有:在屏幕显示提示字符串、准备接收用户输入的字符,若为Esc键,则推出程序;若为数字字符,则将其转换成数字,并判断数字是否在规定范围内,然后根据数字大小调用相应子模块,显示方阵。该模块主要使用了进栈、出栈,基本加减运算,赋值运算,比较运算以及流程跳转控制。
PUSH      CS
              POP       DS
              MOV       AX,3
              INT       10H         ;BIOS中断,置文本显示模式

              MOV       AX,0B800H
              MOV       ES,AX       ;定位显存

              MOV       DX,OFFSET MSG
              MOV       AH,9
              INT       21H         ;提示

         T0:  MOV       AH,0
              INT       16H         ;接收数据

              CMP       AL,1BH      ;Esc键结束程序  esc(ascii=1Bh)
              JZ        QUIT

              CMP       AL,'3'      ;数据校验,保证输入3<al<9
              JB        T0
              CMP       AL,'9'
              JA        T0

              MOV       AH,0EH      ;在Teletype模式下显示字符
              INT       10H         ;显示有效数

              SUB       AL,30H      ;得到十进制数字
              PUSH      AX
              MUL       AL          ;al*al
              MOV       SI,AX       ;保存矩阵最大数到si中
              POP       AX
              CBW                   ;chang byte to word
              MOV       BP,1        ;第一个元素值
              MOV       DI,3*80*2
       NEXT:
              MOV       CNT1,AX     ;输入数据保存到cnt1
              DEC       AX          ;n-1
              MOV       CNT2,AX
              MOV       CNT3,AX
              DEC       AX          ;(n-1)-1
              MOV       CNT4,AX
              ADD       DI,3*2
              CALL      SHOW        ;输出矩阵
              MOV       AX,CNT1
              SUB       AX,2
              SUB       DI,3*2
              CMP       BP,SI
              JBE       NEXT        ;bp<si,则继续执行
              MOV       AH,0
              INT       16H         ;等待
              JNZ       START
       QUIT:
              MOV       AX,4C00H
              INT       21H

3.2 显示方阵模块代码
    显示方阵模块主要用于控制数字及其显示位置[4],以达到题目要求的数字按照螺旋纹路填入n阶方阵中。该模块主要运用了赋值运算,循环控制,比较运算及流程控制。
SHOW:                            ;显示方阵
              MOV       CX,CNT1       ;right 向右赋值
         M1:  CALL      CRT
             INC       BP            ;下一个元素数值
              LOOP      M1
              MOV       CX,CNT2       ;down 向下赋值
              JCXZ      P2            ;cx=0,则转p2处
         M2:  ADD       DI,(80-3)*2
              CALL      CRT
              INC       BP
              LOOP      M2
              MOV       CX,CNT3        ;left 向左赋值
              JCXZ      P2
         M3:  SUB       DI,6*2         ;下一个元素位置
              CALL      CRT
              INC       BP
              LOOP      M3
              MOV       CX,CNT4       ;up 向上赋值
              JCXZ      P2
         M4:  SUB       DI,(80+3)*2
              CALL      CRT
              INC       BP
              LOOP      M4
         P2:  RET

3.3 显示控制模块代码
      控制模块主要用于控制数字的显示方式,若为一位数,则显示个位,并补充空格;若为两位数,则分别显示十位和个位,以达到数字的正确显示。主要进行了数字的修正和各位数字的分离。
CRT:
              MOV       AX,BP
              AAM                      ;调整指令
              OR        AX,3030H
              XCHG      AH,AL          ;交换ah和al
              CMP       AL,'0'
              JNZ       P1
              MOV       AL,20H
         P1:  STOSB                   ;显示十位
              INC       DI
              MOV       AL,AH
              STOSB                   ;显示个位
              INC       DI
              MOV       AL,20H
              STOSB                   ;显示空格
              INC       DI
              RET

运行结果分析
经过上诉分析和模块设计,编写出完整的程序代码。经过不断的调试和修改得到最终程序设计。该程序能正常运行,并完成规定的功能。现将运行结果截图如下:
程序开始运行:

                         图4.1
输入3,运行结果如下:

                        图4.2
键入9,运行结果如下:

                         图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