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大佬们帮忙看看该加点啥,或者怎么改

楼主(2021-04-22):
我在读大学,学习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但是感觉不怎么懂这个东西,但对单片机是很感兴趣的。
现在有打算弄一个超声波测距显示模块,网上也买了一些硬件设备。
超声波测距模块是US-015,现在将一块1602显示屏装在一个单片机开发板上。
在本论坛也搜了资料,找了找相关的编程资料。想请问现在怎么弄,能让距离显示出来。程序该加点什么条件。
硬件方面超声波的四根线该接在开发板的哪里。
小白是真不太懂,希望有大佬能帮帮,感激不尽!

这是程序,大佬们帮忙看看该加点啥,或者怎么改,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sbit RS=P2^6;                                                                //高电平数据,低电平命令
sbit RW=P2^5;                                                                //读写控制脚,高电平读,低电平写
sbit E=P2^7;                                                                //输入使能
sbit busy=P0^7;                                                                //忙信号检测
sbit SDA=P1^0;                                                                //I2C数据线
sbit SCL=P1^1;                                                                //I2C时钟线
sbit Buzz=P1^2;                                                                //蜂鸣器控制脚
sbit LED_G=P1^3;                                                        //绿色指示灯控制脚
sbit LED_R=P1^4;                                                        //红色指示灯控制脚
uchar buf[6],dis_buf[6];                                        //数据缓冲区
uint buffer[3];                                                                //测量距离存储区
uint dis;                                                                        //最小距离存储器
uchar code tab1[]={"距离障碍物:"};                        //显示字符
uchar code tab2[]={"无障碍物"};
uchar code tab[]={"0123456789cm"};
/*****************函数声明*****************/
void start_bit(void);                                                //I2C起始函数
void stop_bit(void);                                                //I2C停止函数
void mast_ack(void);                                                //主答函数
bit write_8bit(uchar ch);                                        //I2C总线写8位数据函数
bit page_rd(uchar device,uint fir_ad,uint count,uchar *firw_ad);//I2C总线页面读函数
uint measure(uchar device);                                        //启动测距函数
uint get_distance(void);                                        //读测距值函数
void judge(void);                                                        //判断距离函数
void init_lcd (voi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LCD写数据函数
void chk_busy (void);                                                //忙信号检测
void chn_disp(uchar code *chn,uchar pos,uchar n);//显示提示汉字函数
uchar dat_adj(uint dat1);                                        //显示数据调整函数
void disp_dist(uchar dat1);                                        //显示距离函数
void disp(void);                                                        //显示函数
void delay (uint u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 (uint ms);                                                //延时函数
/*********************主程序***********************/
void main ()
{
    init_lcd ();                                                        //初始化LCD
    while (1)
    {
                judge();                                                        //判断障碍物距离
                disp();                                                                //显示提示信息
        }
}
/********************I2C起始函数*******************/
void start_bit(void)
{
    SCL=1;_nop_();
    SDA=1;_nop_();
    SDA=0;_nop_();
    SCL=0;_nop_();
}
/*******************I2C停止函数********************/
void stop_bit(void)
{
    SDA=0;_nop_();
    SCL=1;_nop_();
    SDA=1;_nop_();
}
/****************I2C总线写8位数据函数**************/
bit write_8bit(uchar ch)
{
    uchar i=8;
    bit fan_w;
    SCL=0;_nop_();
    while (i--)
    {
        SDA=(bit)(ch&0x80);_nop_();                                //获取发送位数据
        ch<<=1;
        SCL=1;_nop_();
        SCL=0;_nop_();
    }
    SDA=1;_nop_();
    SCL=1;_nop_();
    fan_w=SDA;                                                                        //应答位
    SCL=0;_nop_();
    return(fan_w);                                                                //返回应答位
}
/*****************I2C总线页面读函数****************/
bit page_rd(uchar device,uint fir_ad,uint count,uchar *firw_ad)
{
        uchar j=8;
        uchar data *ufirstwr_ad;
        ufirstwr_ad=firw_ad;
        start_bit();
        if(write_8bit(device)!=0){stop_bit();return(0);}//送器件地址,写数据
        if(write_8bit(fir_ad)!=0){stop_bit();return(0);}//送读数据寄存器首地址
        start_bit();
        if(write_8bit(device|0x01)!=0){stop_bit();return(0);}//准备读数据
        while(count--)
        {
                uchar i=8;
                while(i--)                                                                //读入数据
                {
                        (*ufirstwr_ad)<<=1;
                        SCL=1;_nop_();
                        if(SDA) (*ufirstwr_ad)|=0x01;
                        SCL=0; _nop_();
                }
                ufirstwr_ad++;
                mast_ack();                                                                //主机产生应答位
        }
        while(j--)
        {
                (*ufirstwr_ad)<<=1;
                SCL=0;_nop_();_nop_();SCL=1;
                if(SDA) (*ufirstwr_ad)|=0x01;
        }
        stop_bit();                                                                        //停止I2C数据传送
        return(1);
}
/*********************主答函数*********************/
void mast_ack(void)
{
   SCL=0;_nop_();
   SDA=0;_nop_();
   SCL=1;_nop_();
   SCL=0;_nop_();
   SDA=1;_nop_();
}
/********************测距函数******************/
uint measure(uchar device)
{
        uint temp;
        start_bit();                                                                //启动I2C
        while(!write_8bit(device));                                        //发器件地址
        while(!write_8bit(0x00));                                        //命令寄存器
        while(!write_8bit(0x51));                                        //以厘米为单位返回距离
        stop_bit();                                                                        //停止I2C
        delay1(100);
        while(!page_rd(device,0x02,2,buf));                        //读距离值
        temp=(buf[0]<<8)|buf[1];
        return(buffer);                                                                //返回距离值
}
/*******************求最小测距值函数*****************/
uint get_distance(void)
{
        uint mix;
        buffer[0]=measure(0xe0);                                        //读左侧测距值
        buffer[1]=measure(0xe2);                                        //读中间测距值
        buffer[2]=measure(0xe4);                                        //读右侧测距值
        if(buffer[0]<buffer[1])
                mix=buffer[0];
        else
                mix=buffer[1];
        if(mix>buffer[2])mix=buffer[2];                                //合并为一个16位数据
        return(mix);
}
/*******************判断距离函数*******************/
void judge(void)
{
        dis=get_distance();                                                        //读取测量距离最小值
        if(dis<5000)
        {
                LED_R=0;                                                                //红色报警灯亮
                LED_G=1;                                                                //绿色报警灯灭
        }
        else
        {
                LED_R=1;                                                                //红色报警灯灭
                LED_G=0;                                                                //绿色报警灯亮
        }
        if(dis<3000)
                Buzz=0;                                                                        //蜂鸣器报警
        else
                Buzz=1;                                                                        //蜂鸣器停止报警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lcd (void)
{
        wr_lcd (comm,0x30);                                                        //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 (comm,0x01);                                                        //清屏
        wr_lcd (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 (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
        if(dat_comm)
        {
                RS=1;                                                                        //数据
                RW=0;                                                                        //写入
        }
        else
        {
                RS=0;                                                                        //命令
                RW=0;                                                                        //写入
        }
        P0=content;                                                                        //输出数据或命令
        E=1;
        E=0;
}
/********************忙信号检测********************/
void chk_busy (void)
{
        P0=0xff;
        RS=0;
        RW=1;
        E=1;
        while(busy==1);                                                                //检验LCD是否处于忙状态
        E=0;
}
/****************显示提示汉字函数******************/
void chn_disp(uchar code *chn,uchar pos,uchar n)
{
        uchar i;
        wr_lcd (comm,0x30);                                                        //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 (comm,pos);                                                        //显示位置
        for (i=0;i<n;i++)
                wr_lcd (dat,chn[i]);
}
/****************显示数据调整函数******************/
uchar dat_adj(uint dat1)
{
    uchar i;
        dis_buf[0]=(uchar)(dat1/1000);                                //高度千位
        dis_buf[1]=(uchar)((dat1%1000)/100);                //高度百位
        dis_buf[2]=(uchar)((dat1%100)/10);                        //高度十位
        dis_buf[3]=(uchar)(dat1%10);                                //高度个位
        dis_buf[4]=10;
        for(i=0;i<3;i++)
        {
                if(dis_buf[i]!=0)break;                                        //确定显示位数
        }
        return(i);
}
/******************显示距离函数********************/
void disp_dist(uchar dat1)
{
        uchar temp,i;
        if(dat1>5000)
        {
                chn_disp(tab2,0x92,4);                                        //无障碍显示
        }
        else
        {
                temp=dat_adj(dat1);
                wr_lcd(comm,0x30);                                                //基本指令
                wr_lcd(comm,temp+0x92);                                        //设置显示起始位置
                for (i=temp;i<6;i++)                                        //送显示数据
                        wr_lcd(dat,tab[dis_buf[i]]);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void)
{
        chn_disp(tab1,0x80,11);                                                //显示提示汉字
        disp_dist(dis);                                                                //显示距离值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uint us)
{
        while(us--);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5;j++)
        delay(1);
}

这是硬件设备,接线问题也求助一下下。

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A:
/*
接线方式:超声波模块trig接单片机P2^0 ,超声波模块echo接单片机P2^1
          P3^2接P2^1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trig=P2^0;
sbit echo=P2^1;
sbit beep=P1^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int num=0;                   //计时
float distance;           //距离
float cm_per_num=3.40; //按照我的定时器初始化设定,1个num是100us
uchar DisplayData[6];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显示0~9的值

void delay1ms(uchar xms)
{
    uchar a,b,c;
    for(c=xms;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设置工作方式为方式1,GATE=1,当中断0口输入1且TR0=1 时定时器工作
因为超声波模块的工作原理就是在接收回波时,从开始到结束,ech0=1
所以在单片机上用杜邦线将ech0的P21口和 中断0口 P32口链接
使得在回波期间,定时器工作,计算回波的时间,进而s=vt算出距离
*/
void TimerInit()          //初始化,定时10us
{
    TMOD = 0x09;
    TH0 = 0xFF;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 每过100us,num+1
{
    TH0 = 0xFF;
    TL0 = 0x9C;
        num++;
}

void value_distance()
{
        trig=0;
        echo=0;
        delay1ms(1);
        trig=1;
        delay1ms(11); //给trig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信号
        trig=0;
        if(echo==1)           //如果有反射回的超声波,echo脚会在这期间持续输入高电平
        {
                delay1ms(300);                //接收超声波期间不做任何动作。
        }
        distance=num*cm_per_num/2;   //计算距离,单位CM
        num=0;

}

void datapros()                         //对取得的距离进行处理
{
        float a= distance*100;
        DisplayData[0]=smgduan[(int)a%10];
        DisplayData[1]=smgduan[(int)a%100/10];
        DisplayData[2]=smgduan[(int)a%1000/100]+0x80;         //数字+小数点
        DisplayData[3]=smgduan[(int)a%10000/1000];
        DisplayData[4]=smgduan[(int)a/10000];

}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uchar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ms(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while(1)
        {
                TimerInit();
                value_distance();
                datapros();
                DigDisplay();
        }
}

这是我以前写的,测试过,是可以正常工作,并显示距离的。

网友B:
gnd接地,vcc接高电平的。剩下两个看程序端口定义接

网友C:
你主要不是接线问题,用的超声测距模块US-015,不是IIC设备,不能按你的程序使用,二楼的是正确的。

网友D(2021-11-29):
Trig Echo脚接好就行

网友E:
你那个超声波模块不是IIC协议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