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CU的IO口直接连接

楼主(2021-04-22):
主MCU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另一个蓝牙芯片的电源,两个芯片之间有一个IO口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口发送信号,一个口接受信号,默认状态是低电平,有信号时发送一个脉冲.
结果出现了就算我将供电三极管关闭但是发现蓝牙芯片那边还有有电压能够工作,其他一些通信口也是直连,在供电三极管关闭的同时 通信口也都关闭成低电平了,那个单独的IO信号口也是低电平。
为什么蓝牙芯片那边还能工作有工作电压呢? 后来我在那个IO信号口中串联了一个电阻进去,伴随供电三极管的状态,蓝牙芯片那边也能够正常开关机了。
求科普现!!!是匹配电阻相关吗?

网友A:
典型的IO电流反灌,可以串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A:
加入一个这样的电路双向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IO电流反灌,可以串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一下

倒灌不是出现在你单片机断电但是你外围电路还是高电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现在把这从芯片的电源断了,没有接接触到高电平的外围器件,产生倒灌现象的那个IO口,主机也是已经把它拉低了,但是从机确实还能工作有电压...既然已经都是低电平了,怎么会还表示倒灌啊...

网友B:
一个配置为输入 另一个配置为输出

网友C:
我怀疑是三极管的be间的电流,及时处于截至状态,仍有部分电流

网友D:
如果其它相连接的IO都是低电平,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未完全关闭,有漏电流导致,如果你只用了一个PNP三极管控制模块供电,E极供电电压会不会存在比MCU控制的B极电压高的情况,如果这样,三级管没法完全截止的! 可以E、B之间接上拉电阻,MCU控制IO使用漏极开路控制的方式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其它相连接的IO都是低电平,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未完全关闭,有漏电流导致,如果你只用了一个PNP三极管 ...

控制三极管电路没有改变过,然后就在两个芯片相连的IO口加了一个电阻,从设备就能完全关断了....那个芯片连接的IO也都是低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