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633两路输出只能单路带负载200mA,我希望能带1.5A,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2021-04-22):
问题如描述,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不明白要表达啥,不行换芯片把

网友B:
用端口驱动大功率三极管如达林顿管或者场效应管,对速度没有特殊要求,还可以通过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用继电器带负载

网友C:
楼上是正解:“用端口驱动大功率三极管如达林顿管或者场效应管,对速度没有特殊要求,还可以通过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用继电器带负载”
一般情况下,当单片机无法驱动大功率的设备时,需要使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来放大。我经常用的一般都有9012、9013、9014、8550等。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放大系数的芯片。

楼主:
LTC3633是可以输出两路电源的,我是7V输入,想2.5V和3.3V输出的,输出空载的的时候电压稳定,但是输出带负载,仅带100mA负载的时候,电压输出就关闭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想请假,有大神用过LTC3633的吗?指点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