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系列单片机触摸按键功能

楼主(2021-04-22):
最近在看STC8G单片机的触摸按键的功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有手触摸的时候,计数器的值是下降的,但是后面又说这个计数器值会发生溢位。这个值是下降的怎么会溢位呢?这俩者是不是有矛盾呀?求解答。
另外我在数据手册上看到有16个通道,但是每个通道对应着是哪个管脚并没有说明,玩过着款芯片的大神嘛?
另外这个触摸按键和ADC做电容感应触摸按键是一样的嘛?
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25-03-21):
计数器是一个有限位数的寄存器,当计数器的值达到其最大值后,再继续计数会回到最小值,这就是溢位。即使计数器值在下降,如果计数器的初始值足够高,下降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溢位。
这两者并不矛盾。计数器值下降是指计数器的值在减少,而溢位是指计数器值达到其极限后重新开始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