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LCD12864在一行显示16个数字或字母?

楼主(2021-04-22):
想用12864实现显示数字和字母,用字符串的显示方法,即: uchar code xx[ "1234567890abcdef" ] ;WriteDat xx[];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只能一次性实现显示 。现在想连续在一行显示按键的即时值(譬如按键1显示1,按键a显示a),如果用显示字符串的方法就要创建16个code[]数组,而且一行只能显示8个,请问不用次方法,如何实现在一行连续实现即时的按键值,也就是在一行实现16个数字或字母?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框架式编程方式,开辟一个缓存数组,需要显示什么 修改这个数组就行了 不用去管LCD怎么显示。

网友B:
可以通过设置循环的方式,实现汉字的滚动显示。

网友C:
加个8192的显存数组,定时刷新,到时候改显存里的内容就好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复!但是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已经解决,稍后发表。

网友D:
给绝对地址显示,没字库建议用二维数组

网友E(2022-04-15):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复!但是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已经解决,稍后发表。

楼主,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