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小车按照设定好的速度移动?要用到哪些硬件

楼主(2021-04-22):
使用matlab做路径规划算法研究得到一组线速度、角速度(v,w)
想要做一个四轮小车验证算法的性能
就是让小车按设定的线速度、角速度移动
硬件方面了解不多
所以问一下大家应该怎么做
只要一个大概的方案就行了
要用到哪些硬件

网友A:
电机驱动电路,推荐h桥,
测速模块,推荐编码器
mcu
电源,线性稳压
电机

网友B:
你的预算是多少?便宜的小车,用四个或两个电机驱动,由于存在差动的问题,除非直线状态,否则用码盘测速度都不大准,测角度一定误差超标,所以只能增加6050模块测角度,连路不平的俯仰角度都能测,如果实验对测速要求高就积分测速但我没用过,主要它便宜。如果多金,小车用舵机控制转向,带差动传动的就不用问了,直接取舵机角度和电机速度去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电路,推荐h桥,
测速模块,推荐编码器
mcu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预算是多少?便宜的小车,用四个或两个电机驱动,由于存在差动的问题,除非直线状态,否则用码盘测速度 ...

谢谢回答,预算上没有限制,只要能实现功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预算上没有限制,只要能实现功能就好了

那就用舵机控制转向,通过舵机的角度,直接就知道轮子转动的角度了,线速度用电机速度去算好了。要注意的是驱动要带差速才行,否则转弯不能直接使用电机转速,(我说的是带行星齿轮的那种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