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空调控制模拟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1-04-2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h"
unsigned long 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disdata[5];// 百、十、个、小数位1、小数位2、        小数位3、
uchar data disdata1[6];
uint tvalue,time,Level,High,t; // 温度值
uchar tflag; // 温度正负标志
bit K1flag;
bit K2flag;
bit K3flag;
void Display() // 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 // 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 // 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 // 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b; // 正温度显示符号 :+
        else
                flagdat=0x2d; // 负温度显示负号 :-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 // 如果百位为 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 // 如果百位为 0,十位为 0 也不显示
                }
        }
        if(disdata1[0]==0x30)
        {
                disdata1[0]=0x20; // 如果百位为 0,不显示
                if(disdata1[1]==0x30)
                {
                        disdata1[1]=0x20; // 如果百位为 0,十位为 0 也不显示
                }
        }
        if(disdata1[3]==0x30)
        {
                disdata1[3]=0x20; // 如果百位为 0,不显示
                if(disdata1[4]==0x30)
                {
                        disdata1[4]=0x20; // 如果百位为 0,十位为 0 也不显示
                }
        }
        wr_com(0x80+0x0C);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八个字符处
        wr_dat(disdata[1]);  // 显示十位
        wr_com(0x80+0x0D);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九个字符处
        wr_dat(disdata[2]);  // 显示个位
        wr_com(0x80+0x0E);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十个字符处
        wr_dat(0x2e); // 显示小数点
        wr_com(0x80+0x0F);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十一个字符处
        wr_dat(disdata[3]);  // 显示小数位

}
void main()
{
        init_play();  // 调用 lcd 初始化显示子函数
        while(1)
        {
                keyscan();
                read_temp(); // 调用 ds18b20 读取温度
                Display(); // 调用温度显示子函数
        }
}

网友A:
楼主,仿真打开一直显示被破坏或者与原理图不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2021-06-20):
图很清晰,思路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