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7_LAN8720网口程序lwip

楼主(2021-04-23):
网上的关于这个组合的程序非常少,特地拿出来分享下面是部分代码
/*********************************************************************************
**********************************************************************************
* 文件名称: TCP_SERVER.c                                                         *
* 文件简述:TCP服务器运用                                                        *
* 创建日期:2018.3                                                           *
* 版    本:V1.0                                                                 *
* 作    者:Clever                                                               *
* 说    明:                                                                     *
**********************************************************************************
*********************************************************************************/

/****************************************************************************
* 名    称: tcp_server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struct pbuf *p,err_t err)
* 功    能:TCP数据接收和发送
* 入口参数:
* 返回参数:
* 说    明:这是一个回调函数,当一个TCP段到达这个连接时会被调用
****************************************************************************/
static err_t tcp_server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struct pbuf *p,err_t err)
{
        struct pbuf *p_temp = p;

        if(p_temp != NULL)
        {
                tcp_recved(pcb, p_temp->tot_len);    //获取数据长度 tot_len:tcp数据块的长度
                while(p_temp != NULL)
                {
                        tcp_write(pcb,p_temp->payload,p_temp->len,TCP_WRITE_FLAG_COPY);         // payload为TCP数据块的起始位置
                        tcp_output(pcb);
                        p_temp = p_temp->next;
                }
        }
        else
        {
                tcp_close(pcb);         // 作为TCP服务器不应主动关闭这个连接
        }
        pbuf_free(p);                  // 释放该TCP段
        err = ERR_OK;
        return err;
}

/****************************************************************************
* 名    称: tcp_server_accep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struct pbuf *p,err_t err)
* 功    能:回调函数
* 入口参数:
* 返回参数:
* 说    明:这是一个回调函数,当一个连接已经接受时会被调用
****************************************************************************/
static err_t tcp_server_accept(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tcp_setprio(pcb, TCP_PRIO_MIN);                 /* 设置回调函数优先级,当存在几个连接时特别重要,此函数必须调用*/
        tcp_recv(pcb,tcp_server_recv);                                 /* 设置TCP段到时的回调函数 */
        err = ERR_OK;
        return err;
}

/****************************************************************************
* 名    称: TCP_server_init(void)
* 功    能:完成TCP服务器的初始化,主要是使得TCP通讯快进入监听状态
* 入口参数:
* 返回参数:
* 说    明:
****************************************************************************/
void TCP_server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pcb)
        tcp_bind(pcb,IP_ADDR_ANY,TCP_Server_PORT);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作为tcp服务器)
        pcb = tcp_listen(pcb);                                                                   // 进入监听状态
        tcp_accept(pcb,tcp_server_accept);                               // 设置有连接请求时的回调函数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2-04-19):
其中没有找到LAN8720的驱动,不知道是不是我看漏了

网友B(2022-12-06):
能求一个这部分原理图吗 我都弄一礼拜了 一直Ping不通 (lan8720外接20MHZ   RM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