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问题 输入+端和-端如果电压差是十毫伏级别的为什么不会进行放大

楼主:
输入+端和-端如果电压差是十毫伏级别的为什么不会进行放大

网友A(2021-04-30):
单电源供电,电路接法是错的。

网友A:
问一下输入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如果是交流信号,频率是多少?输出是要个什么样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输入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如果是交流信号,频率是多少?输出是要个什么样的电压?

直流信号

网友C:
把输入改为+端输入,R2去掉,原来-端输入口子接地,这样就能放大了

网友D:
输入对地负直流信号可以,偏置R2值太小了

网友E:
我也在运放上栽倒过。简单的将,运放讲究"轨到轨"。也就是说IN+

网友E:
我也在运放上栽倒过。简单的讲,运放讲究"轨到轨"。也就是说IN+端和电源高端的最小电压差是有要求的,反过来IN-端和电源低端最小电压差也是有要求的。电路图IN+是120和可变10k分压,肯定不满足lm358的使用要求

网友F(2021-06-21):
仔细阅读LM358的手册,理论上输入电压最佳的工作点在0.5的电源差左右,你的输入已远离了电源电压的中心点,且接近于5V。对比手册看看,电源及输入范围是否正确。

网友G(2022-01-24):
6楼说的对,R2太小,可改成10K, 另外R7 可以拿掉,这样运放的中心点在2.5V了,就可以正常放大了, 注意LM358并非轨对轨输出,电压具体差多少,要查技术手册了,不太记得。

网友H:
很好,大家各抒己见。但是,正确答案还没有出现呢。

网友I:
个人觉得LM358这种通用运放不能用于毫伏级别的放大吧,可能偏移电压都比你输入高了还放大个锤子,至少用个OP0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