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与51设计计步器,程序烧入进去以后,LCD1602只会亮屏,没有字符显示,请帮忙...

楼主(2021-04-23):
(无正文)

楼主:
如图,这是先用开发版,连了一下,想问下LCD1062的VO脚一定要接电阻嘛,接地会影响结果不

网友A:
程序发上来啊
vo接地啥也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发上来啊
vo接地啥也看不见

程序出处
http://www.51hei.com/bbs/dpj-114804-1.html

网友B:
一般vo引脚都要接电位器的,用来调节对比度,不然就会出现不显示字符的情况。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C:
液晶有个调节亮度的管脚 非常重要不然就会什么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