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通过寄生二极管电流问题

楼主:
T2和T4是两个NMOS管,假设内部寄生二极管阈值电压都是0.7V。如果给V1供电-1.8V,那么S2节点电压是多少?我想通过给V1供负电来控制S2点电压,那么S2的节点电压可以供出来正电压吗?还是只能从0V供到某个负值电压?

网友A(2021-09-05):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如果v1-v2>=2*Vf, vs2=v2+2vf; ,如果小于的话vs2=v1;
用pspice仿真可以很直观看到结果

网友C:
R2电阻是500欧姆还是500M欧?如果是500欧姆,两个MOS管都截止S2电压是-1.8+1.4=-0.4V,一个导通S2电压=-1.8+0.7=-1.1V,两个都导通S2电压是-1.8V。

网友D:
R2 推测是500豪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