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原理图中有4.7k的排阻作为上拉电阻,但是实际物体没有加,求大神

楼主(2021-04-23):
为什么STC89c52中的P0口在原理图中就是已经加上了4.7k的排阻,但是实际物体设置的时候没有加上,还可以显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题主说的不太明确,是想说p0可以输出吗
p0可以输出的,只是电流太小,要上拉提高电流

网友B:
负载不大的情况下不加上拉电阻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主说的不太明确,是想说p0可以输出吗
p0可以输出的,只是电流太小,要上拉提高电流

就是P0口与LCD1602相连,加了上拉的4.7k排阻,但是实物中并没有,这个是什么情况,求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P0口与LCD1602相连,加了上拉的4.7k排阻,但是实物中并没有,这个是什么情况,求赐教

LCD1602 本身有上拉作用。 再另外接上拉电阻,就是P0口的额外负担

网友D:
芯片内部已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