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太阳能电源代替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21-04-23):
如题,就是单片机的电源模块改用太阳能电源进行供电满足工作要求即可,最好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这货包括太阳能板和蓄电池及附属电路,优缺点都较突出。在有市电的地方没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包括太阳能板和蓄电池及附属电路,优缺点都较突出。在有市电的地方没优势

老哥,怎么安排电路图比较合理,当初没怎么学关于逆变的电源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怎么安排电路图比较合理,当初没怎么学关于逆变的电源电路

买个现成的模块,某一个宝上搜搜一大堆

网友C:
自己动手的话需要保证电压是稳定的,但是太阳光照强度不能保持稳定,有时太强有时太弱。所以需要加一个储能的充电电池。然后靠电池放电

网友D:
太阳能加热技术是一项成熟的技术,您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组装的系统,也可以使用德州仪器(TI)的BQ25570或ADI公司的LTC3108的IC自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