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程序的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冲突,遥控一进去就卡死?

楼主(2021-04-23):
求大佬给个解决思路

网友A:
你说的卡死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程序跑飞了?还是一直卡在什么位置?
发个问题源码,才能针对你这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理论上 不管外部中断 还是定时中断, 都会有优先级的,同等优先级,也是谁先抢占,先执行谁。

网友B:
可以先把程序发出来,这样大家才方便查看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C:
一般定时器中断都会优先于IO中断, 看你描述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 不过我估计是你的程序delay太多了吧

网友D:
换一个内存大一点的芯片试试

网友E:
因为没有代码,没有电路图,没有更详细的描述,你猜、我猜、大家猜,结果是你的代码写错了一个符号.
你进入中断、处理完成后没有清中断标志?或是又过入了另一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