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智能窗帘上增加一个监控平台?求思路

楼主(2021-04-23):
如何智能窗帘上加一个监控平台,一但窗帘系统出故障能够发出报警信息,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案,可以用单片机控制ESP8266-WiFi模组,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OneNET云平台,从而用云平台来监控窗帘的状态,只要配置合理,窗帘出现故障OneNET会将数据发送到下位机从而触发报警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案,可以用单片机控制ESP8266-WiFi模组,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OneNET云平台,从而用云平台来监 ...

好的,谢谢 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B:
物联网可以网上的视频也很多 将传感器的参数传上去就行 超纬的开发板就可以 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联网可以网上的视频也很多 将传感器的参数传上去就行 超纬的开发板就可以 实现

好的  谢谢 这方面真的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