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就是单片机P0口和LCD1602相连,但是实物并没有排阻,求大神赐教

楼主:
在原理图里面有排阻,但是在实物中并没有这个是什么回事,可以不加排阻的吗?

网友A(2021-04-23):
看单片机 和 lcd1602 电压是否相同的吧,如果都是5v 或都是3。3v的没必要 ,单片机3.3 ,lcd 5v的要加

网友B:
实物中P0口加不加排阻要根据MCU的型号确定。关键是要看所采用的MCU的P0口是否可以通过软件设置P0口工作模式。与LCD1602数据口相连的IO口要能工作在准双向模式就不必外接排阻(上拉电阻)。而非增强型51的P0口是固定的开漏模式,所以要加排阻使其成为准双向口模式。

网友C:
在不清楚单片机内部端口驱动方式的情况下,最好有这个上拉电阻,保证电平的正确性

网友D:
也曾遇到同类问题,最好还是加上吧

网友E:
MCU内部上拉

网友F:
51的p0口一般都需要加

网友G:
一般都是有这个排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