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明明定义了头文件但是提示未定义

楼主(2021-04-23):
STM32定义了头文件但是提示未定义,找了很久没找到哪里问题,大神帮我看看 1619163568(1).jpg

网友A:
你仔细看看头文件 和 源码 不一致 头文件中 多了个 GPIO
头文件bsp_xpt2046_lcd.h
#define  XPT2046_SPI_SC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XPT2046_SPI_SCK_GPIO_PIN         GPIO_Pin_1
源文件bsp_xpt2046_lc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XPT2046_SPI_CLK_PIN;
GPIO_Init(XPT2046_SPI_CL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头文件 和 源码 不一致 头文件中 多了个 GPIO
头文件bsp_xpt2046_lcd.h
#define  XPT2046_SPI_ ...

多谢多谢   因为一部分是自己写的   一部分是复制的 所以不一样  一直在检查头文件,怪不得找不出来

网友B:
你把程序比对以下,或者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