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开发板怎么报程序烧进AT89S51单片机里?

楼主(2021-04-23):
(无正文)

网友A:
到某一个宝上弄个AT89S51专用isp下载线,配上他们送的软件就可以下载了,我以前弄过,板子上没有isp接口的话,自己引出就行了

网友B:
AT的芯片要用专门的下载器和STC的不同,某一个宝买个AT的下载器就行,30多也不是很贵,可以直接进行烧录。

网友C(2022-04-18):
引用 网友A:
到某一个宝上弄个AT89S51专用isp下载线,配上他们送的软件就可以下载了,我以前弄过,板子上没有isp接口的话, ...

通问,AT89S51单片机,买了一套下载线什么的都有,想问一下怎么把计量模块计量的功率等数据在OLED显示屏显示出来?

网友D:
如果只有一片,就不要折腾了,还是乖乖买一片STC的单片机安上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问,AT89S51单片机,买了一套下载线什么的都有,想问一下怎么把计量模块计量的功率等数据在OLED显示屏 ...

你这个没人可以帮助你的,就相当于说我有黄豆和水,怎么做成豆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