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语音播报当前GPS位置信息 源程序+资料

楼主(2021-04-23):
主控制器为STM32F103C8T6单片机,GPS模块为NEO-6M模块,语音播报模块是JQ6500;
在GPS获取到信号的情况下,按下播报按键,系统会播报出当前的时间和经纬度信息。
附件为完整代码工程和电路原理图以及JQ6500模块资料包。
电路原理图如下:
/**********************************************************

接线说明:
STM32                                        GPS
VCC                ------>        VCC
GND                ------>        GND
RX1                <------        TXD

STM32                                        USB-TTL模块
GND                ------>        GND
TX1                ------>        RXD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声明
void errorLog(int num);
void parseGpsBuffer(void);
void printGpsBuffer(void);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u16 get_cmd(char input);
void Voice_Play(u16 cmd);
void Voice_GpsBuffer(void);
void KEY_Init(void);

#define KEY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2_init(9600);
        KEY_Init();
        delay_init();
        Init_LEDpin();
        LED1 = 1;

        clrStruct();

        printf("Welcome to use!\r\n");
        printf("ILoveMcu.taobao.com!\r\n");
        while(1)
        {
                parseGpsBuffer();
                Voice_GpsBuffer();
                printGpsBuffer();

        }
}

void errorLog(int num)
{

        while (1)
        {
                  printf("ERROR%d\r\n",num);
        }
}

void parseGpsBuffer()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char i = 0;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GPS_Buffer);

                for (i = 0 ; i <= 6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2: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3: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N/S
                                                case 5: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经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E/W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

                }
        }
}

void printGpsBuffer()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printf("Save_Data.UTCTime = ");//当前时间
                printf(Save_Data.UTCTime);
                printf("\r\n");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printf("Save_Data.latitude = ");//纬度,范围0-90
                        printf(Save_Data.latitude);
//                         printf("*************************");
//                         printf("\r\n");
//                         printf("%c",Save_Data.latitude[0]);
//                         printf("\r\n");
//                         printf("%c",Save_Data.latitude[1]);
//                         printf("\r\n");
//                         printf("%c",Save_Data.latitude[2]);
//                         printf("\r\n");
//                         printf("%c",Save_Data.latitude[3]);
                        printf("\r\n");
                        printf("*************************");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N_S = ");
                        printf(Save_Data.N_S);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longitude = "); //经度 ,范围0-180
                        printf(Save_Data.longitude);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E_W = ");
                        printf(Save_Data.E_W);
                        printf("\r\n");
                }
                else
                {
                        printf("GPS DATA is not usefull!\r\n");
                }

        }
}

u16 get_cmd(char input)
{
        u16 CMD;
        switch(input)
        {
                case 0:
                        CMD = 0x11;
                break;
                case 1:
                        CMD = 0x01;
                break;
                case 2:
                        CMD = 0x02;
                break;
                case 3:
                        CMD = 0x03;
                break;
                case 4:
                        CMD = 0x04;
                break;
                case 5:
                        CMD = 0x05;
                break;
                case 6:
                        CMD = 0x06;
                break;
                case 7:
                        CMD = 0x07;
                break;
                case 8:
                        CMD = 0x08;
                break;
                case 9:
                        CMD = 0x09;
                break;
        }
        return CMD;
}

void Voice_GpsBuffer(void)
{
        u16 cmd_voice;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
                                        Voice_Play(0x0a); //当前时间为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UTCTime[0]);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UTCTime[1]);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b); //点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UTCTime[2]);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UTCTime[3]);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c); //分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d); //当前位置经度为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ongitude[0]);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ongitude[1]);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ongitude[2]);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f); //度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ongitude[3]);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ongitude[4]);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c); //分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e); //当前位置纬度为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atitude[0]);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atitude[1]);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f); //度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atitude[2]);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cmd_voice=get_cmd(Save_Data.latitude[3]);
                                                                                printf("cmd_voice : %02x",cmd_voice&0x0f);
                                        printf("\r\n");
                                        Voice_Play(cmd_voice&0x0f);
                                        delay_ms(500);
                                        Voice_Play(0x0c); //分
                                        delay_ms(500);
                        }
        }

}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PORTA,PORT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PA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A15
}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USART2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 7e 04 03 00 cmd ef
void Voice_Play(u16 cmd)
{
                USART_SendData(USART2,0x7E);
                delay_ms(1);
                USART_SendData(USART2,0x04);
                delay_ms(1);
                USART_SendData(USART2,0x03);
                delay_ms(1);
                USART_SendData(USART2,0x00);
                delay_ms(1);
                USART_SendData(USART2,cmd);
                delay_ms(1);
                USART_SendData(USART2,0xEF);
                delay_ms(1);

}

网友A(2021-07-14):
支持一下,原创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