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mega128控制FM1702sl射频模块读取卡片 收发数据一样?求帮助

楼主(2021-04-23):
使用Atmega128控制FM1702sl读取卡片,通过USB转ttl进行与电脑的连接。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操作命令

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数据一样,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没有程序不好分析啊,会不会是你的txd rxd短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不好分析啊,会不会是你的txd rxd短路导致的?

trx和rxd短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吗?我是用的usb转ttl连接的电脑与Atmega128,然后Atmega128连接Fm1702sl模块,在电脑上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进行命令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