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钮实现开关单片机MCU

楼主(2021-04-23):
    我用一个人按钮开关机,我关机,PCON = 0X02,可是到了唤醒设备就没有反应了,芯片是STC12,请各位大神回答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511-1.html
给你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511-1.html
给你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不用电路吧,我只要按钮控制CPU

网友B:
要开外部中断才能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电路吧,我只要按钮控制CPU

不用电路?那你还搞什么PCON = 0X02?直接一个开关控制电源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路?那你还搞什么PCON = 0X02?直接一个开关控制电源得了。

NOP() NOP()  PCON NOP() NOP()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电路吧,我只要按钮控制CPU

你知不知道这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路?那你还搞什么PCON = 0X02?直接一个开关控制电源得了。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建议你先找相应的例程,然后在例程上改,stc的下载软件上都有

网友D:
用一个人按钮开关在 P3.2 INT0唤醒测试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External interrupt0 service routine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location at 0003H)
{
}

void main()
{
    IT0 = 1;                        //set INT0 int type (1:Falling 0:Low level)
    EX0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while (1)
    {
        INT0 = 1;                   //ready read INT0 port P3.2
        while (!INT0);              //check INT0
        _nop_();
        _nop_();
        PCON = 0x02;                //MCU power down
        _nop_();
        _nop_();
        P1++;
    }
}

网友E:
唤醒单片机,是空闲状态还是休眠状态?不管哪个状态都是需要中断唤醒或RST唤醒,当然RST是重启了
中断唤醒需要设置,需要有进入休眠或空闲的指令,需要有唤醒的中断进入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看手册,官方手册上面说的还是挺细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看手册,官方手册上面说的还是挺细致的

请问这个怎样唤醒?

void main()
{
    IT0 = 1;                        //set INT0 int type (1:Falling 0:Low level)
    EX0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while (1)
    {
        INT0 = 1;                   //ready read INT0 port
        while (!INT0);              //check INT0
        _nop_();
        _nop_();
        PCON = 0x02;                //MCU power down
        _nop_();
        _nop_();
        P1++;
    }
}

网友F:
疑似长眠不醒的样子。
首先你要确定用什么方式唤醒,一般有定时器或中断或都用。启动专用的定时器就是到时间就醒,中断则必须有相应的中断事件比如按键发生才会醒。详见器件手册,如果是STC的其烧录软件里也自带程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样唤醒?

这个看着像手册上的示例,while(1)中进入休眠,遇到中断会醒一下,醒来给P1++,估计是让led灯什么的变化,然后循环继续休眠,估计应该是某个按键接的外部中断,每按一次P1输出变化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样唤醒?

应该是按一下休眠,再按一下醒过来,再按再休眠
中间那个while(!INT0)也是判断等待中断的,INT0来一个高电平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