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lcd12864显示数据的波形?求指导

楼主(2021-04-23):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1-10-11):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用555产生了波形,也要用12864显示,可以和我分享一下资料吗,谢谢啦

网友B:
显示波形其实就是按着波形的幅值和时间的关系描点。对于模拟信号需要先AD。

网友C:
12864有128*64个点,每一列有64个点,用读取电压的最大值/64得到分辨率,比如5V的分辨率就是0.078125V那一个点就是78mV,然后用一个数据组来存放每一列的显示,用逻辑运算去点亮对应的点,因为12864显示了之后如果你不清屏是不会灭的,所以每读取一次就显示一次,这样的话可以节约点空间,循环读取128次,刚好显示一次波形,简单点就这样吧,如果想读一次刷一次屏幕就不能节约空间了

网友D:
有显示曲线的12864函数,调用就可以。

网友E:
需要动态显示,画点,划线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