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示波器背景变为白色后,什么波形都看不见了

楼主(2021-04-23):
proteus示波器,背景变为白色后,什么波形都看不见了,基本上除了黑色,背景如果是其他任何色时波形都看不见,是为啥

网友A:
d版软件有bug。没办法

网友B:
可以设置的啊,右键占击仪器窗口,弹出菜单选设置

网友C:
还可以右键占击仪器窗口,弹出菜单勾选恢复默认

网友D:
右键占击仪器窗口,弹出菜单,勾选恢复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版软件有bug。没办法

好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的啊,右键占击仪器窗口,弹出菜单选设置

好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右键占击仪器窗口,弹出菜单勾选恢复默认

好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占击仪器窗口,弹出菜单,勾选恢复默认

好吧,谢谢你

楼主:
我最后用打印出来的pdf截图了,输出pdf清晰,只能先这么用了

网友E:
右键占击仪器窗口,弹出菜单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