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jdy31蓝牙模块,用手机发信号,电机不动作?求指导

楼主:
jdy31蓝牙模块,大佬帮忙看一下,我手机发送信号,怎么电机不做出相应的动作呢?

网友A(2021-06-25):
1.波特率对吗  2.你的switch放在main函数里再试试  3.手机蓝牙助手配置对了吗

网友B:
你的单片机与蓝牙通讯的串口波特率是不是没设置对,如果是9600好像不是这个,STC单片机1T模式下8位自动重装模式,波特率设置值是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如果是12T时8位自动重装模式下是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网友C(2021-09-03):
看一下发送的是字符吗,得对应ascll码

网友D:
JDY31是从机模块,不用设置主/从指令吧?